【求教】油直舵机插线和接收器问题

楼主(2019-06-16):
今天搞定发动机了,发动机声音很爽,放了很久的亚拓的55发动机居然还能打着赞一个。剩下的这些舵机的排线怎么插呢?例如发动机舵机线接到定速器上,定速器出来两根线,那个算油门舵机的线呢

楼主:
控是天地飞7,机子是亚拓600,

楼主:
这些线有些伸出来是两条线,其中有跟黄线,是什么线?

楼主:
一副翼二升降,三油门(螺距),四方向,但是这种两根线的怎么办,那根算主线呢?

楼主:
有副翼的,

网友A:
什么陀螺仪  定速器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陀螺仪  定速器接着

gp780陀螺仪

网友:
黄线是陀螺的感度通道咯,跟它合在一起的线束是尾舵通道。
黑色线都是负极,所有的负极都对齐的,接收机上的负极也都是连通的,可以用表确认一下。红色是电源正极,中间脚。剩下的一个就是信号脚,有的白色,有的橙色,有的黄色。

网友B:
说明书的图画得比较清楚啊,还有一个是定速开关,可以放在任何你喜欢的空闲通道。另外,螺距和油门不是共享通道3,一般螺距用独立通道6,这样才能独立调油门和螺距曲线。陀螺仪感度通道和定速开关一样,可以接喜欢的空闲通道,只要开关控制顺手,也可以不接,固定使用预设的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的图画得比较清楚啊,还有一个是定速开关,可以放在任何你喜欢的空闲通道。另外,螺距和油门不是共享 ...

那这个黄线就是开关咯?随便插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黄线就是开关咯?随便插咯

基本是吧,好像插三档开关通道可以定两个速,不过我也没玩过,只是听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黄线就是开关咯?随便插咯

对了,定速一定调测清楚,确保传感器无误,避免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