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华科尔d7e刷deviation5.0固件设置三段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9-06-16):
d7e在手已经很久了,之前刷的是macky——deviation4.0固件,用着一直正常,三段开关配置没有任何问题,最近刷了5.0固件,hardware文件里已经修改了2个三段开关的配置,但是在遥控器中,三段开关只有两段有效,第三段无反应,以前的4.0固件没有这个问题的,用了很久挺舒服的,但是5.0固件是还要修改哪些配置才能使用三段吗?论坛找了没有找到类似问题,是5.0固件的三段开关硬件连接修改了吗?或是128kmcu的问题?

还有5.0的ppm输出也没反应,4.0固件时是正常的,

网友A:
是输出监控画面里看到的只有2段开关行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输出监控画面里看到的只有2段开关行程吗

三段开关的行程,不过只有两段能能,第三段没反应,已经解决了,是固件的问题,我找了另一个5.0的版本烧进去就没问题

网友B(2020-01-28):
你好 我最近也发现这个问题 能分享下你刷的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最近也发现这个问题 能分享下你刷的固件吗?

改天我找找打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天我找找打出来

谢啦  昨天搞定了 驱动都找了2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