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有个opentx遥控器天线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9-06-16):
突然发现opentx里模型界面中有个外置天线的选项,一般的2.4g遥控器肯定会接个天线,所以是不是要打开?默认是关闭的
就是这个 Antenna selection要不要改成外置?或者说这个设置指的是别的意思?

网友:
应该要选的吧。
高频端口不接天线的话,需要一个终端电阻来抑制反射,选项的意思应该是接通这个电阻。

网友:
X-Lite是有内置天线也有外置天线接口,通过这个来选择,没有内置天线的遥控器就不知道了

楼主:
我的控是x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