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FrSky X9D Plus水转印外壳制作过程

楼主(2019-06-16):
用了两年的FrSky X9D,看着别人的遥控挺酷炫,自己也想搞一个,而且外壳也有很多地方磨损掉漆了。
于是自己也在X宝买了一堆材料准备搞个水转印,换个颜色,换个心情,就是折腾。
也顺便发个教程,让也想准备水转印外壳的模友有个参考借鉴。
除了控,眼镜什么的也可以水转印。网上也有现成的壳可以买,也不算贵,但是自己动手折腾才是乐趣,才有感情。
先上个成品图辣辣眼镜。

【第一步】材料准备

控当然是不能少了。

水转印材料:
1.水转印膜。买自己喜欢的图案就好了,一般一小卷都够用;
2.白色底漆。X9D上壳是银色的,后壳是黑色的,水转印膜并不能覆盖原来的颜色,有的团还是透明的,特别是后壳,不喷底漆的话效果会很差;
3.透明面漆(光油)。用于水转印之后喷在表面,保护水转印膜,让颜色鲜亮耐磨更持久;
4.活化剂B。水转印必须要用到的,让水转印膜变成一层漂浮在水面上的油墨;
5.小喷壶。让活化剂B均匀的喷在水转印膜表面。

特别说一下,活化剂B非常容易挥发,并且气味刺鼻。买来的时候都包了一层厚厚的保鲜膜,建议用不完的也包起来,免得下次用就挥发得没有了。
【第二步】拆控

1.取下电池和内存卡。

2.准备十字螺丝刀和内六角扳手,拆下背面6颗螺丝,就可以打开控内部了。

3.打开之后先不要着急拆,用手机拍照。整体和局部细节多拍几张,有的地方安装和布线记下来有助于避免安装的时候出错。
最好在各个三段、两段开关上标记上方向,避免出错返工。

4.拉开后壳排线卡扣,拔出排线,前后壳就分离了。

5.然后先拆4个微调开关,每个两颗螺丝。
再拆掉下面主板5颗螺丝,电源开关座4颗螺丝。
(记住拆控过程中不需要拔掉任何一个插头,可以减少后期安装过程出错)

6.拆掉上壳6个三段开关和2个旋钮开关,s1和s2直接拔掉就可以了。
再用内六角拆下摇杆座的8颗螺丝。

7.扬声器卡扣是烫上去的,用小刀削掉一边就可以拆下来了。

8.整个上壳电路板就拆下来了。
然后拆掉挂带扣,拆下按钮(用镊子挑开两个连接点),取下屏幕保护壳,撕下开关和FrSky贴纸。
上壳就拆完了。

9.后壳相对简单一些。先拆掉几个开关。

10.用烙铁焊掉天线和屏蔽层。

11.取下充电指示灯和充电接口。

12.最后拆下提控回家的提手,撕下贴纸,后壳就拆完了。

就是这样。就可以准备喷漆了。
【第三步】喷白色底漆

喷的时候距离壳子15至30厘米,来回移动喷漆,先喷一遍,等干了之后(一个小时以上)再喷第二遍。
再过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准备水转印了。
【第四步】水转印

1.首先裁膜,把膜裁剪到比壳子稍大一些,大一些没事,千万不能小。
然后用美纹胶带把四周粘起来,这步很重要,不粘的话容易失败。

2.准备一个比较大的容器,我用了一个大的整理箱。装个4/5的水,水温15到30度就可以,不要太凉太热。

3.把处理好的膜放入水面。放之前清理好膜表面的灰尘杂志,然后一侧先入水,慢慢推进水面上。目的是排出膜和水之间的气泡。

4.让膜在水中静置2分钟。刚开始放进去时膜还有很多皱纹,慢慢的皱纹会变细,越来越平整。

5.把活化剂B装在小喷壶里,均匀的喷在水转印膜表面。这时候可以看到膜从一张纸变成了漂浮在水面上的一层油墨,膜上面的皱纹也消失了。

6.手拿住壳内侧,一定要拿稳。然后斜着一侧先入水,慢慢向前推,直到整个壳都浸在水中,水转印膜也完全覆盖在壳子表面。
切记:不要马上拿出来,要在水里多晃动一会壳子,一两分钟即可。
然后可以放在水中浸泡一会,或者冲洗掉表面的粘稠物。就可以出水了。

还不错,哈哈。
7.同样的方法转印后壳。

8.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
【第五步】喷透明面漆(光油)
和前面喷漆方法相同,也是喷两遍,待第一遍干了之后再喷第二遍。等待彻底干了之后就可以装控了。
【第六步】装控
按照之前拆控的相反的顺序把控装上就OK了。
这里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
1.按照之前的标记,三段、两段开关不要装反了;
2.微调开关根据照片或标记,不要装反了;
3.装控之前顺便清洁一下控内部各个角落灰尘;
4.撕下来的贴纸可能不粘了,用双面胶即可;
5.焊接天线要小心,不要焊错;
6.有的孔位可能会变小,特别是6个按键的孔位,可以用小刀刮一下。
【第七步】晒照片,装B。哈哈

我这次也是第一次水转印,下步还想把眼镜也印一下,骚气逼人!哈哈
希望各位想水转印的模友都能一次成功!
折腾!折腾!折腾!

最后,有需要穿越机LED灯条的可以看看下面这款哦。*鱼,搜“穿越机led灯板”就能找到了哦

楼主:
首先感谢老模友加精!
然后,有个细节在教程中忘了说,补充一下。
就是裁膜之后在四周粘贴美纹纸,要粘在水转印膜背面,光亮的一面是正面,暗淡一点的是背面。
放入水中的时候需要把正面朝下,贴美纹纸的背面朝上。
来自 60楼

楼主(2020-04-29):
感谢大家支持哦!*鱼,搜“穿越机led灯板”就能找到了哦!

楼主(2019-06-16):
刚才把图片弄掉了,现在重新上传了一下,对不住大家

网友A:
够详细,没有图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蛋哥过奖了

网友C:
漂亮
白色的X7,能不能也这样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
白色的X7,能不能也这样整下?!

可以的,塑料什么的都可以,就看你心情

网友D:
楼主做的真不错,学习了,我也是x9dp控,也想水转印,就怕拆控后安不回去,没敢拆

网友:
请求加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塑料什么的都可以,就看你心情

像奥姆威眼镜那种表面有一层磨砂的可以水转印上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详细,没有图差评

建议你再打开一遍,之前把图弄掉了,已重新上传

楼主:
哈哈,谢谢!对大家有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奥姆威眼镜那种表面有一层磨砂的可以水转印上去吗

磨砂的更可以了,磨砂比漆面更粗糙,水转印膜附着力更强,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的真不错,学习了,我也是x9dp控,也想水转印,就怕拆控后安不回去,没敢拆

特意把拆控的过程做得详细些的

网友:
这个好。学习了

网友:
这步骤写得详细,支持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的真不错,学习了,我也是x9dp控,也想水转印,就怕拆控后安不回去,没敢拆

我是一边拆一边拍照的

网友G:
天线为什么不水印??

网友:
赞,这个教学好。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收藏了

网友:
指甲能扣掉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线为什么不水印??

你可以搞一下,喷漆之后肯定会影响信号啊

网友:
多谢大神的教程,对水转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网友:
技术型模友,学飞收藏加顶贴!!!

网友H:
昨天也把我的X9D拆搞水转印。可是失败了。要重搞啊……。向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昨天也把我的X9D拆搞水转印。可是失败了。要重搞啊……。向楼主学习

一次不成功有点麻烦,要打磨掉重新喷漆或者直接买个新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一边拆一边拍照的

嗯嗯,学习了

楼主:
首先感谢老模友加精!
然后,有个细节在教程中忘了说,补充一下。
就是裁膜之后在四周粘贴美纹纸,要粘在水转印膜背面,光亮的一面是正面,暗淡一点的是背面。
放入水中的时候需要把正面朝下,贴美纹纸的背面朝上。

网友:
很好,很好的敎學。。。。。

网友:
好东西啊,以前想过但是后来没动手

网友:
顶一下,很给力

网友I:
请问楼主可以推荐一个店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可以推荐一个店铺吗

我买的那个店铺是深圳的,他们家的花色比较多,具体店名忘了,网上卖水转印膜的不是很多,一搜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