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个启动器,天翼500n终于爽飞

楼主(2019-06-16):
飞机的启动轴坏了后,实在没找到合适的替代件,只好用全球鹰的启动头,没单向轴承,电起子没法打了。作为最喜欢的尺寸的机型没法飞,一怒之下入了个合适的启动器,这下终于爽飞了,比全球鹰动力强多了,不到半油门就可悬停。配置是三叶36级发动机,fms模拟金属齿中舵做斜盘舵机,银燕9528锁尾,亚拓gp900有副翼陀螺仪,格式铁锂控电,无bec,无定速,这配置一股浓烈的屌丝气息,没算细账,应该不到1000元吧,即可玩个乐呵,就启动器贵了点,也实在是无可奈何

网友A:
上个视频,对了,你得螺距和油门曲线怎么设置的

网友B:
要是控是拉天线的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视频,对了,你得螺距和油门曲线怎么设置的

只设了行程没设置曲线,油门从怠速到80%风门开启。螺距从-5度到10度。属于新手设置。
3d设置一般油门,90,80,90三个点,而螺距还是只设行程不设曲线,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调整,比如把悬停附近的螺距设置得平坦点。有定速的话油门曲线更不是那么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控是拉天线的就完美了

我是折腾型的新手,玩的机械美学,不是怀旧情怀,天翼500n配套的还是2.4g的时代啊。

网友:
FM控我还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飞机尺寸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飞机尺寸多大?

36级,500大小,单手可拿,我就喜欢这么大的

网友(2020-01-03):
楼主,能多发几个机身图不

网友(2020-11-01):
请问中型舵机尺寸和9258一样吗,你用的是银燕的9258吗,锁尾效果怎么样

网友(2020-12-09):
引用 网友D:
是的,悬停党要求不高,不摆尾就够了

楼主方便加个微信好友吗?也想折腾烧甲醇

网友E(2021-09-15):
楼主哪里买的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哪里买的机机

出天翼500n 机身 离合器 齿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