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 PID

楼主(2019-06-16):
从N年前接触飞控,就知道PID。但是,始终也没有搞懂PID。即使翻阅了无数网页,也没有结果。可能是我本人太笨。我总以为,如果真的是理解了,知道什么是PID,那么便可以用自己的话,最简单的说出来。否则,就是一知半解。如果真的理解,就可以举出来成千上万的例子,特别简单的例子。否则,就不是真的理解。

但是在互联网上,在实体书店里面,所有的资料,都是你抄袭我来,我抄袭你,举出的例子,说话的口径,就这么几类。跳出这几类,就没有其他的说法了。而最要命的是,这些类里面,对于某些问题说的都非常模糊。回避了要点。

因此,N年过去了,蠢笨的我依旧不懂得PID。

让我先来说其中的一个问题,什么是P。说起P来,无人不知,无外乎:比例控制么。

但是,为撒比例控制会有静差?而且无法消除?这个问题就撂倒99.9的人。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称不上知道什么是P。

再说第二个问题I。
如果我根据音箱的响度来调节音量旋钮,那么这里面有没有I参与?我觉得,如果真能在这2个问题上说清楚,说明白了,才算是懂了PI。

楼主:
那么接下来,显然,P已经玩不转了。那么怎么办?无所作为?一直任由P失灵的现状一直存在?那当然不行,我们不要那样,我们要改变,我们希望我们的控制目标达成。于是,就产生了I控制。

不要以为I(积分控制)多么NB,恰恰相反,它也非常机械,非常LOW。不信,让我说给你听。
这个时候,误差恒定,输出恒定,那么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让输出继续增加,然而,这个时候误差恒定了,如何打破恒定呢?对了,随着时间的增加,我们把误差累加,然后再继续进行P控制。这个时候由于误差累加了,那么P当然也增加了,于是温度继续朝着目标前进。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一直到温度达到了目标。(这是我猜的,其实怕没有那么智能)我现在只知道,随着时间误差如果一直在那里,I就会一直累积误差,然后让P机构一直可以运行。根据P机构的原理,如果到最后没有误差,误差为0了,那么自然P机构就不再输出了。这个时候,目标就达到了。因此I只是作为P的一种辅助的弥补手段而存在的。

那么P的进行过程是四平八稳的,它不能根据误差变化的速度,控制量给出的速度产生变化,这就是另外一个缺陷,因此引入了D。我们监控误差变化的速度,如果误差变化速度快,我们就让控制量变更大,这样来让控制量给出的更大,控制效果(也就是速度)提上来。

因此,所谓的ID控制,一个是监测时间累积误差,一个是监测误差变化的速度。都是为了弥补P的缺陷而存在。

楼主:
因此,在实现上,以上三者也是非常的容易用计算机来实现。对于P,那么直接就是把误差乘以比例系数(比例系数是多少,需要用经验和实验来确定)。
对于I,简单的累加误差,然后加权到原来P控制里。
对于D,把2个误差相减,然后加权到原来的P控制里。

因此对于PID控制,最后的控制量不单纯是P的结果,而是三者根据权重相加的结果。

楼主:
以上的说法,都是我自己的想法,有的是猜测,自然有疏漏或者谬误,因此大家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对,尽情的可以喷。

网友A:
本人来试着回答下:
根据系统开环传函当中包含的积分项个数来对系统分类:没有积分项叫0型系统,一个积分项为1型系统,两个积分项为2型系统。
输入单位解决信号x(t)=1,拉氏变换X(s)=1/s,Ess(误差)=lim s/(H+G×H)*X(s),当G开环传函不包含积分项(0型系统)时,Ess=1/(1+k),因此无法消除。
要消除稳态误差,需要系统高于1型系统。

第二个问题看你编程的思路,对模拟电路不懂,。

楼主:
其实我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这些搞理论,搞专业的人,真的是随心所欲,尤其在滥用名词方面都是一把好手。什么积分,什么微分都敢用到这样一种简单的控制机制里面。设想,如果刚开始有人就这样简单的给我讲出来,我绝对不至于在这么简单的问题上耗费N年的时间了。

那么同理,其他看起来NB哄哄的东西,其本质一定是非常EASY,因为任何东西的诞生,都是从简单开始的。没有那种一开始就各种稀奇怪癖的名词任意滥叠加成一个个恐怖的怪物。

要知道,滥用一个名词,对于初学者而言,他们都觉得要开始学习一个新的学科!比如积分控制,一个初学者一看,就吓到了,我的妈呀,我对于微积分一头雾水啊,当年就缴械了,这还怎么弄下去啊。即使意志坚定点,开始学微积分,然后精力陷阱和时间陷阱模式就开启了,这个人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微积分后,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后,直到精疲力尽都未必能搞透微积分。而当他搞定了微积分以后,精力已经被消耗了95%,而这个时候,他自己认为自己距离目标很接近了(他以自己付出量来感知和目标之间的距离,付出越多,收获越多么),但是其实,他才刚刚开始!这种精力,时间消耗模式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很多搞研究的人,被活活耗死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在一坨鼻涕里的小虫,向极力摆脱,却怎么也出不来。

而到最后,你可以看到,微积分在PID里面,其实就是简单的加减。如果你硬要觉得把加减说成微积分才有仪式感,B格才够高,那么就当我没说。

至于飞控里面的离散余弦矩阵变换,欧拉角,坐标变换,我觉得跟PID一个德行,都被所谓的“砖家”玩坏了。这些概念的内涵,必定非常EASY!因此,我提倡在专业化的科学里面,提倡去名词化。(尤其对于科普)

一个个简单而实用的理念,就这样被一个个,一堆堆恐怖的名词打扮成纸糊的怪兽,然后远离普通人。让多少人望而却步的后果,就是大家永远徘徊在深层次的知识之外,永远是一个玩票的,永远有劲没处使,永远无所作为。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开始反抗,都开始通俗化高深的东西。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行,起码可以给我们的后代子孙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巴西足球为撒强?就是因为全民普及!如果我们的科技知识全民普及,那么科技创新就有了雄厚的基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现代的教育体制都要改写。卧槽,思路跑哪里去了,打住打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这些搞理论,搞专业的人,真的是随心所欲,尤其在滥用名词方面都是一把好手。什么 ...

这段内容不敢苟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来试着回答下:
根据系统开环传函当中包含的积分项个数来对系统分类:没有积分项叫0型系统,一个积分 ...

直接跪了,不懂开环函数啊。

楼主:
每次都这样,当我有一个不懂的时候,你们总是用5个,甚至10个我不懂的概念来试图搞垮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次都这样,当我有一个不懂的时候,你们总是用5个,甚至10个我不懂的概念来试图搞垮我~~~~~ ...

如果要彻底搞懂,请看看《经典控制理论》,看完后保证会搞懂飞控(简单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彻底搞懂,请看看《经典控制理论》,看完后保证会搞懂飞控(简单的)程序。

再一次跪倒,真的么?我连MWC的气压定高的控制逻辑都无法搞懂啊。都好几年了,对APM的定高逻辑也是一头雾水,网上都是讲代码的,没有一个试图给一个菜鸟讲讲粗浅的控制逻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一次跪倒,真的么?

我认为是真的

楼主:
就在不久前,我在某个群里问大家,航模遥控器对码,是怎么一回事?它们的ID是怎么样的,传输的数据是怎么样的,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啊。卧槽,难道我真的LOW毙了?

网友B:
PID作为经典自控理论,不是为了飞控而设计出来的,所以不要戴什么滥用名词的帽子。
学自动化专业本科的都学过PID控制,高等数学又是本科的基础,你真要彻底搞懂的话就只能再学一遍本科4年的东西,没有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作为经典自控理论,不是为了飞控而设计出来的,所以不要戴什么滥用名词的帽子。
学自动化专业本科的都 ...

本科4年的东西

楼主:
我了个大槽,我居然没有引入什么生僻的概念,没有引入过多公式(1个),然后就把PID给解释了!

以下是网上的找到的实现代码https://blog.csdn.net/guanjianhe/article/details/76438219
有兴趣,可以研究下,跟我讲的原理符合的很好。哦也!

根据以下实现代码,那么各位平时设置的飞控的PID参数实际是什么?实际并不是PID,而是PID的权重系数!

typedef struct PID
{
    int  SetPoint;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long SumError;                //误差累计
    double  Proportion;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
    double  Integral;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double  Derivative;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int LastError;               //Error[-1]
    int PrevError;               //Error[-2]
} PID;

/*******************************************************************************
* 函数名称 : IncPIDCalc
* 函数描述 : 增量式 PID 控制计算
* 函数输入 : int 当前位置
* 函数输出 : 无
* 函数返回 : 增量式PID结果
*******************************************************************************/
int IncPIDCalc(int NextPoint)
{
    int iError, iIncpid;
    //当前误差
    iError = sptr->SetPoint - NextPoint;
    //增量计算
    iIncpid = sptr->Proportion * iError               //E[k]项
              - sptr->Integral   * sptr->LastError     //E[k-1]项
              + sptr->Derivative * sptr->PrevError;   //E[k-2]项
    //存储误差,用于下次计算
    sptr->PrevError = sptr->LastError;
    sptr->LastError = iError;
    //返回增量值
    return(iIncpid);
}
/*******************************************************************************
* 函数名称 : LocPIDCalc
* 函数描述 : 位置式 PID 控制计算
* 函数输入 : int 当前位置
* 函数输出 : 无
* 函数返回 : 位置式PID结果
*******************************************************************************/
int LocPIDCalc(int NextPoint)
{
    int  iError,dError;
    iError = sptr->SetPoint - NextPoint;       //偏差
    sptr->SumError += iError;       //积分
    dError = iError - sptr->LastError;     //微分
    sptr->LastError = iError;
    return(sptr->Proportion * iError            //比例项
           + sptr->Integral * sptr->SumError   //积分项
           + sptr->Derivative * dError);        //微分项
}

楼主:
简单来说,以上实现代码说的就是:

PID输出=P比例系数×(误差)+I系数×(误差积分值)+D系数×(误差微分值)

其中:误差积分值=本次误差+上次误差
           误差微分值=本次误差-上次误差
P比例系数 I比例系数  D比例系数其实并不单纯是个比例系数(由经验和实验来确定取值),而还有一个权重的作用。

所谓权重,就是各个部分应该在总量里占据的份量(发挥影响的大小),权重越大,发挥影响力越大;反之,权重越小,发挥影响力越小。

完毕。

网友:
这个pid的含义确实是比较抽象,所以我都是手上找齐

网友:
楼主写了这么多辛苦了,不过真的看不懂,就不能呢个浅显一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了个大槽,我居然没有引入什么生僻的概念,没有引入过多公式(1个),然后就把PID给解释了!

以下是网 ...

这几个过程函数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是做什么的。
你以为自稳就读结构体乘个系数再刷新就能搞定了?
那刷新的速度呢?自稳控制的一切离不开t,你看看这过程里t变量在哪。

网友:
找本控制系统理论的书籍就可以从根本原理上理解,为什么会有静差是可以直接算出来的,静差是与KP成反比的。

网友:
任何一门知识,你不努力都不知道什么是绝望,这东西还真不是学习就能解决的,看理解力,看天赋,建议楼主学习下应用数学。

网友:
太专业了这个

楼主:
任何知识的由来,都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

人们生活的世界,流行的是通俗的逻辑。任何断章取义的结局,就是横空出世的各种砖家和各种恐怖的名词叠加。我们有着进取的精神,作为一名拥有着初级数学知识,初级物理知识的人,我希望能更进一步。我没有更高级的大学文凭,没有更深厚的天资和天赋,我也再没有机会到大学去深造。但是,我希望我能理解这些看似高深的知识。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在应用了。说明了它们的强大,所以我要掌握它,驾驭它。

存这种心思的鄙陋之徒在航模爱好者里面很多。大家情况都相同。在我们国家,泱泱大国,这样的人也很多。

我本人不才,也读过几年书,也知道学校里是怎么回事。我们的认知体系,出了问题。

从我接触PID开始,我读遍了网上的文摘,号称最简单的教程,无不充斥各种XYZ,动辄都是专有名词,还是那句话:我有一个不懂的问题,而他们却想用5个,或者10个我不懂的问题打垮我。5年时间,我不知道P的静差是怎么来的。

各位大大,你们如果有N年高深的学问,有傲人的名牌大学资历,有着卓绝的智商和运气,对PID理解透彻绝伦,我热切的恳求你们,在我的帖子下面,写一点通俗的东西,好不好?

我会非常的感激。

遥想当年,卡尔曼创立它的滤波的时候,一定源于一个简单的想法。并且,卡尔曼滤波的思想和理念一定非常简单。但是由于流传通道的问题,还有大家的传承问题,现在各方面谈论卡尔曼滤波,只能看到其5个公式。我觉得这不好,很不好,对于我这样LOW到爆的人来说,跟我讲话,动辄谈论龙哥库塔方程,过程状态方程,N阶积分方程,并且希望我能理解掉卡尔曼滤波,我觉得不现实。对于基础几乎没有,但是热切想了解卡尔曼滤波或者PID 人来说,也不现实。

任何数学思想都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任何数学知识都是简单的,都是可以被大老粗理解的。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掌握这些知识,通过我的努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会倍感欣慰。

还是那句话:任何知识都不高深,任何知识都可以被理解并被应用。不论是什么出身,不论是什么资质,只要你有热忱,只要你肯付出,你就能做到。

起码,在PID这块,我做到了。我理解了。你能在网上找到和我举出的例子一样的例子吗?你能在网上找到比我对对于静差的形成更通俗的描述吗?你能自己写出来给大家学习吗?如果有,我希望贴在这个帖子下边,那么大家就有了更多的途径,对PID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不好么?

理解了PID之后,我觉得卡尔曼滤波也就那么回事,其他飞控方面的知识,也就那么回事。即使我不能如你们一样迅速掌握,我会像一个蜗牛一样慢慢向前爬,总有一天,我也会掌握。我坚信这一点。并且,我掌握了以后,我不觉得自己有多屌,我只觉得这只是个开端而已。这并不是装B的资本。也不是拉开彼此差距的资本和理由。

知识本就是人创造的,本来就是从最简单的开始萌发的,本就是为人所理解,为人所用,为人服务的。我知识努力在还原它的本相而已。

楼主:
N多年前,除法是最为高深的一门学问,除非大学教授,才能理解并加以运算。但是若干年过去了,经过人们的努力,现在小学生也能运算除法。

其他知识,都类似。当我们的小学生都能轻而易举的运用PID,都能运用卡尔曼滤波,都能理解矩阵旋转,那是一个何等光明的世界!

楼主:
任何想要否定我的说法的最佳方式,就是在本帖之下贴出你们比我更简易的对PID的描述。唯有此道,才能使我五体投地。

跟大学教授讲PID,你大可以谈各种N阶积分,过程方程,从一个抽象跳跃到另外一个抽象。

但是跟我们这些LOW到爆的鄙陋之徒,对于不知积分为何物的粗浅之夫,对于不知道PID为何物的NOBODY,说话,是要相当的讲究的。生硬的背诵大学课本,准确的复述各种论文里面的理论公式,只会使得雪上加霜。你们要从知识的诞生开始,重新去了解它们,从最简单的部分开始重新去发现它们一遍,而不是直接把自己应付考试那些所谓的知识拿出来,摆在这里,就指望能达到目的。那是不行的。

不要把高数讲的那么恐怖。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搞得必须跟修炼一样,没有十年八年,没有什么专门的投入,就跟本不行。那都是唬人的玩意。江湖郎中的习气。

我坚信,如果你能把你们曾经认为的很恐怖的东西很容易的讲解出来,你才能算是透彻的理解了它们。否则,你只是一个生吞活剥的记忆和考试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任何知识的由来,都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

人们生活的世界,流行的是通俗的逻辑。任何断章取义的结局 ...

支持楼主分享自己的心得。

网友:
无人机系统是个包罗万象的旷世天坑,关键是它所包含的每个细枝末节的技术水平还都不低!

网友:
我放弃了,楼主你继续吧,发帖达到一定字数,应该也能无师自通了。

网友(2020-01-22):
支持一下,楼主有钻研的精神,理论上已经比很多玩家强了包括我,但注意不要钻牛角尖。

网友:
很多时候,当钻研达到一定程度,如果想再继续下去,一些理论上的深入学习就是不可避免的,一味的要求用通俗化的语言来讲述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的天赋和理解力达不到,你不理解就是不理解,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当年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想把别人的一个傅里叶32级分解升级成64级,结果搞了三个月越搞越蒙圈,后来没办法,把别人的简化成为16级,完成了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从那个时候起,我确实明白了工科与理科之间的区别,没有那份脑子,真的进入不了那个世界。

网友(2020-02-21):
网上有一个对PID控制说得特别清楚。

网友:
PID控制器的理解

小明接到这样一个任务:有一个水缸漏水,且漏水的速度是不定的,但要求水面高度维持在某个位置,一旦发现水面高度低于要求位置,就要往水缸里加水。
开始小明用瓢加水,水龙头离水缸有十几米的距离,经常要跑好几趟才加够水,于是小明又改为用桶加,一加就是一桶,跑的次数少了,加水的速度也快了,但好几次将缸给加溢出了,不小心弄湿了几次鞋,小明又动脑筋,我不用瓢也不用桶,老子用盆,几次下来,发现刚刚好,不用跑太多次,也不会让水溢出。 这个检查时间就称为采样周期。

开始小明用瓢加水,水龙头离水缸有十几米的距离,经常要跑好几趟才加够水,于是小明又改为用桶加,一加就是一桶,跑的次数少了,加水的速度也快了,但好几次将缸给加溢出了,不小心弄湿了几次鞋,小明又动脑筋,我不用瓢也不用桶,老子用盆,几次下来,发现刚刚好,不用跑太多次,也不会让水溢出。 这个加水工具的大小就称为比例系数。

小明又发现水虽然不会加过量溢出了,有时会高过要求位置比较多,还是有打湿鞋的危险。他又想了个办法,在水缸上装一个漏斗,每次加水不直接倒进水缸,而是倒进漏斗让它慢慢加。这样溢出的问题解决了,但加水的速度又慢了,有时还赶不上漏水的速度。于是他试着变换不同大小口径的漏斗来控制加水的速度,最后终于找到了满意的漏斗。漏斗的时间就称为积分时间。

小明终于喘了一口,但任务的要求突然严了,水位控制的及时性要求大大提高,一旦水位过低,必须立即将水加到要求位置,而且不能高出太多,否则不给工钱。小明又为难了!于是他又开努脑筋,终于让它想到一个办法,常放一盆备用水在旁边,一发现水位低了,不经过漏斗就是一盆水下去,这样及时性是保证了,但水位有时会高多了。他又在要求水面位置上面一点将水凿一孔,再接一根管子到下面的备用桶里这样多出的水会从上面的孔里漏出来。这个水漏出的快慢就称为微分时间。

故事中小明的试验是一步步独立做,但实际加水工具、漏斗口径、溢水孔的大小同时都会影响加水的速度,水位超调量的大小,做了后面的实验后,往往还要修改改前面实验的结果。

人以PID控制的方式用水壶往水杯里倒印有刻度的半杯水后停下;
设定值:水杯的半杯刻度;
实际值:水杯的实际水量;
输出值:水壶倒出水量和水杯舀出水量;
测量:人的眼睛(相当于传感器)
执行对象:人
正执行:倒水
反执行:舀水

网友C:
顺便多一嘴,想搞精确一些还是需要高等数学知识的,对积分,微分的理解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多一嘴,想搞精确一些还是需要高等数学知识的,对积分,微分的理解更好一点。

谁从娘胎里出来,都不可能会算算数。具备高等知识我不反对。

但是高等知识从何学起?能让一个普通的小学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的人懂高数自然可喜。但是如何让他们懂?

你的那个例子我以前拜读了不下20遍,读完以后,还是一头雾水。我就只单纯的想知道其中的一个问题,为何P控制会有静差,它都解释得含含糊糊。

我说过,谁从娘胎里出来,都不可能懂PID。如果懂了PID,那么一定是后天习得。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见过有很多人学习过后,说:我知道了。那么我请问,知道了和懂了,有没有区别?任何高深理论的发生起点,一定是极其的简单。这一点不用怀疑。任何一个菜鸟,见到一对陌生的概念,抽象的概念,如果说他懂了,那是不懂装懂。生吞活剥的背诵概念,那不叫懂。

如果把这些陌生的概念有机的移植到你的知识体系上,那才叫懂。作为一个形象世界里面的人,具象思维习惯的人,如何把一些妖魔化的概念移植到自己的知识体系内?靠那些大学教授编写出来的教材可以?你真的确定你可以?还是你能确定其他普通大众也可以?你真的不是在逗我玩?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是没事找事,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耗费了这么长时间,耗费这么多口水在这里辩驳。我其实觉得不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意义还不仅仅是一个PID的问题。如果大家都能秉承老老实实的态度,秉承工匠的精神,你就会发现,你所谓知道了的东西,其实你不懂。就像PID,一个简单的静差问题,为什么P会有静差问题,几乎让我爬遍了互联网,各路大佬纷纷上阵的结果,依然让我一头雾水。我觉得,这不正常,很不正常。

所以,我在这里,就想让它正常起来。

你的言行很典型。至于究竟怎么典型,我不想多说,因为我也是从你那个路上过来的,我也跟你一样典型过。如果你觉得PID很简单,那么同样的,你也不介意把四元数,旋转矩阵对于坐标变换的意义,WMC飞控的控制流程都说一下。我承认我高数不行,我能力不够,但是你们这些能力够了的人,能不能为我,为大家解释解释?

如果你连几乎被淘汰了的WMC飞控的基本流程都说不出来个一二三,却还在这里振振有词的大谈什么高数,我劝你还是踏实一点,反思你以前的知识体系和获取知识的方法还有你本人对待知识的态度问题。

有很多时候,应试教育产生的结果们,并不能创造出类似于WMC飞控这样的结果,如果连这个都不懂,谈何在其基础上改良?核心的竞争力不是谈空说嘴,那是要你真的懂才可以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能让大家懂类似于WMC的文章,我真就没见过。APM也面临被淘汰的局面,但是通俗易懂的让大家了解其控制逻辑的文章,我依然没见过。这是多大的差距?这是多久的差距?这是什么问题?试问,懂高数的人有多少?试问,能让大家都懂APM的人有没有?

这其实不是你的问题,是你的老师们的问题,是教育体制的问题,说深了,是我们国家的哲学体系的问题,所以,我不责备你。我同情你。你是真不懂PID.

网友(2024-03-26):
引用 楼主:
简单来说,以上实现代码说的就是:

PID输出=P比例系数×(误差)+I系数×(误差积分值)+D系数×(误差微分值)

其中:误差积分值=本次误差+上次误差
           误差微分值=本次误差-上次误差

这里也理解错了, sptr->SumError += iError  ——》 sptr->SumError = sptr->SumError + iError  ——》 误差积分值 = 上次误差积分值 + 本次误差。

网友(2024-10-10):
引用 网友D:
这评论,简直是神仙打架呀……我等话都插不上呀。

网友E:
这个贴的技术含量相当的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