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亚拓470的给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9-06-16):
今天飞470练习翻滚 每次拉升降空翻时候,尾巴就像大了方向舵一样 歪到一旁!回家后用手抓住尾桨转动大奖感觉是跳齿了 ,然后把尾管向后拉了一下 !出去继续飞没想到,更严重了 !每次一空翻时候尾巴就转大约一圈,飞机在空中翻跟斗差点炸机,试了几次都如此,大家看看什么毛病 试皮带磨损了吗?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A:
皮带松了

网友:
提高点转速看看,尾舵机是啥?中舵的话力量不成问题

网友B:
你用手都能拉动尾管的话,在几百瓦电机的扭力下不松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手都能拉动尾管的话,在几百瓦电机的扭力下不松才怪。

总手拉不动尾管,是把尾管坐螺丝松了 抓着尾管向后拉!拉完以后拧紧螺丝反而问题更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松了

松了的话 我回家又紧了并且把尾管向后拉了一下 ,结果再试试 更严重了 基本每次翻滚 尾巴都跑到一遍,是不是不光是皮带松了 有没有皮带齿也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松了的话 我回家又紧了并且把尾管向后拉了一下 ,结果再试试 更严重了 基本每次翻滚 尾巴都跑到一遍,是 ...

你这样说的话可能性就多了,皮带轮对轴也可能松,反转齿什么的都要检查。对拧时应该能感觉到问题,毕竟是机械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了的话 我回家又紧了并且把尾管向后拉了一下 ,结果再试试 更严重了 基本每次翻滚 尾巴都跑到一遍,是 ...

你拉一下尾管之后紧还行,一回家自己就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说的话可能性就多了,皮带轮对轴也可能松,反转齿什么的都要检查。对拧时应该能感觉到问题,毕竟是 ...

我转动一下大齿轮 确实可以顺时针和逆时针两个方向转动!是不是单向轴承坏了!出现的情况是不是和这个也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转动一下大齿轮 确实可以顺时针和逆时针两个方向转动!是不是单向轴承坏了!出现的情况是不是和这个也 ...

如果你是转动旋翼头,大齿正反都可以转,那就是单向轴承坏了,如果单向轴承坏了会引起你说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转动一下大齿轮 确实可以顺时针和逆时针两个方向转动!是不是单向轴承坏了!出现的情况是不是和这个也 ...

亚拓结构里大桨尾桨都是过单向轴承的,如果打滑了会出现丢失动力,不单单是甩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结构里大桨尾桨都是过单向轴承的,如果打滑了会出现丢失动力,不单单是甩尾。

大奖确实可以正反两个方向转动!悬停 航线没有问题 开3D悬停航线也没有问题 就是不能翻滚 一翻滚就会甩尾 很厉害 过一会 翻过来就好了 下次在一翻滚还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转动旋翼头,大齿正反都可以转,那就是单向轴承坏了,如果单向轴承坏了会引起你说的问题

开3D时候 悬停 航线没有问题 就是不能翻滚 一翻滚就严重甩尾 翻过来就没事 下次在翻滚还是那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3D时候 悬停 航线没有问题 就是不能翻滚 一翻滚就严重甩尾 翻过来就没事 下次在翻滚还是那样

油门曲线是不是100直线?锁尾感度是不是和普通模式一样?

网友C:
檢查是不是單向軸套跟皮帶輪打滑了,老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檢查是不是單向軸套跟皮帶輪打滑了,老毛病

我的螺旋桨可以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动,是不是单向轴承坏了 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是不是100直线?锁尾感度是不是和普通模式一样?

普通模式油门65的直线,3D 85的直线 锁尾 普通和3D都是一样的 飞机在3D和普通模式 做悬停和航线都没有问题 在3D模式下悬停和航线也没问题 就是翻滚时候才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螺旋桨可以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动,是不是单向轴承坏了 导致的?

抓這大齒逆時針轉大槳會動就是單向壞
如果不會動改抓大槳轉尾槳
會動就是單向軸套跟皮帶輪之間鬆了
要用膠重黏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模式油门65的直线,3D 85的直线 锁尾 普通和3D都是一样的 飞机在3D和普通模式 做悬停和航线都没有问 ...

老飞机我一般3D油门曲线中点会拉低一些,补偿翼负载归零时的转速不均匀,不同模式感度需要仔细调,用转圈急停和大油门爬升来判断感度是否处于最大可用值。

楼主:
以上说的都不对 我已经换过皮带还是一样 ,后来又换了单向轴承座,轴承套 还是一样 然后严重到炸鸡!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手法问题,打升降的时候干涉到方向舵

网友E:
都说错了。应该是尾桨中立点的问题。还有左右螺距行程看看。。

网友F(2019-07-24):
电机也不可忽视

网友G:
单项轴承换了吗

网友H:
翻滚瞬间螺距增加,反扭力增大,470尾桨太小锁不住而已

网友I(2021-03-20):
求教一下 470皮传,手转动主轴感觉跳齿,是什么情况?

网友J:
会不会是转速不够,或者螺距调的大了,一打升降就掉转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