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请教

楼主(2019-06-16):
准备玩FPV 穿越机完全还是白痴 图片上的东西合理吗?能否组一架了?除了缺烙铁还缺什么吗?谢谢

网友:
你的遥控器和dsm2接收机制式不一样

网友:
我看到了dsm接收和天地飞控?

网友:
电池太大了

网友A:
加密狗换G7的。买点热缩管,扎带,4mm,5mm的尼龙柱,M3螺丝4mm\6mm都备点,你那个摄像头的m2内六角螺丝六角孔很容易滑丝,我滑丝了两个,最后用挫刀挫成一字才拧开。建议换成十字的m2 4mm螺丝。xt60的公头和电源线。可以考虑加个Led bb响。对了接收机可以选个小点的,不知道你这个原配接收机有多大。还有减震圈暂时想到这么多。

网友B:
玩穿越还是不要用天地飞了吧,用opentx系统的控比较好,电池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狗换G7的。买点热缩管,扎带,4mm,5mm的尼龙柱,M3螺丝4mm\6mm都备点,你那个摄像头的m2内六角螺丝六 ...

万分感谢 辛苦了 码这么多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穿越还是不要用天地飞了吧,用opentx系统的控比较好,电池大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购买习惯好奇怪,东一个店铺买点西一个店铺买点。。第一次玩建议装2寸机,易上手,不怕炸后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穿越还是不要用天地飞了吧,用opentx系统的控比较好,电池大了

乐迪AT9S和AT10二代能用吗?这个控 想买个中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迪AT9S和AT10二代能用吗?这个控 想买个中文的

乐迪也行

网友:
1、电池要选XT60的,T插不对。
2、遥控器和接收机的通信制式不一样,建议frsky的比较好,接收机比较多,也可以后期上多合一高频头。
3、你还需要组装工具:最主要的电烙铁有了没?焊锡丝,镊子、热缩管等等的有了没?
4、个人觉得图传和摄像头最少能换成比较主流的品牌和型号,这样感觉更稳定可靠些(例如runcam、蜗牛、foxeer 弹弓之类的),图传像熊猫和tank感觉性价
     比都挺合适的。
5、是打算花飞(freestyle)还是竞速(racing)?决定好了再选择对应的机架

网友(2019-07-19):
好奇楼主最终买了什么?我也是刚玩穿越没多久,建议买个100MM以内的2S室内穿越套机,安全耐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