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老是坏掉

楼主(2019-06-16):
两个黄金战士每个用不到一个月,SM2000质量最好,但是我插乐迪AT10,然后发热,试了两次被烧掉了,卖家说是乐迪短接了,因为加密狗要给原配的遥控供电。
       有可能是电脑没有接地,usb静电击穿加密狗,电脑是攀升i7-8700,玩模拟器偶有黑屏几秒,也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这玩意不容易坏。估计电脑有问题

网友:
有静点确实容易导致usb类问题  花一两百买个去静电的专业插座吧

网友:
我都是接个ppm接收机无线练的,用的很久了,最长的用了七八年了,从来没坏过。

网友:
我之前黄金战士也经常坏,后来买了个便宜ppm接收机改成无线的就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