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大家看看我的幻影2000哪出问题了

楼主(2019-06-16):
大神们,之前我师姐用我师傅号发过救助贴,有大神一下解决了,师傅调外地了,知道他家事多不好打扰他,所以求助大神们这幻影重心问题,飞机老头重,重点是重心我已经比说明书往后移了2厘米了,还是低头,低头好厉害啊,舵量副30,升降50也没什么问题,升降也没什么问题吧,但就是低头啊,好无解无解,有视频发不上来

网友:
微调试试

网友A:
头重应该重心往前吧

网友B:
重心往后移了么,头是重了呀。还是你要表达的是别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往后移了么,头是重了呀。还是你要表达的是别的意思?

我已经比说明书往后移了两厘米了,但一松手就低头好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重应该重心往前吧

正常是这道理,但是我现在的重心已经比说明书要后移了2厘米了,还是低头的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比说明书往后移了两厘米了,但一松手就低头好厉害

你的意思是重心比标准靠后且无法移回标准位置?

网友C:
副翼上翘一点,多大的电池你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翼上翘一点,多大的电池你是

3500的,585G,重心往后移这么多了感觉不正常,都说重心还要在说明书前1厘米,那意味着我移了3厘米了

网友D:
我咋看着像头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咋看着像头轻呢

那是拉了升降,一松手马上低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0的,585G,重心往后移这么多了感觉不正常,都说重心还要在说明书前1厘米,那意味着我移了3厘米了

我五千的电池也飞的还行啊

网友C:
我怎么感觉头轻啊像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拉了升降,一松手马上低头

头重能飞成这个姿态,你需要先好好练下模拟器了
补充一点:如果你重心已经比说明书后移了还不行,就要看看是不是舵面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头轻啊像是

你的舵面什么位置,让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舵面什么位置,让我看看

大概需要两个毫米吧

网友:
看飞机这姿态十有八九是头轻啊~ 电池还可以再往前顶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是这道理,但是我现在的重心已经比说明书要后移了2厘米了,还是低头的厉害

重心后移了应该是低头吧,机头轻点试试

网友:
三角飞机就这样,调好副翼微翘,恒定速度情况下就不会头重了。另外一般头重好飞,多练模拟器吧

网友E:
舵面要向上微翘,宁愿头重比头轻好控制!

网友:
重心前移吧

网友F:
典型的头轻了吧?

网友G:
明显头轻。三角翼飞机需要头重点,然后拉着微调飞,副翼中立点是上翘的。

网友H(2019-09-15):
电池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