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9-06-17):
1.一般都是自带储备浮力,比如看到一个帖子自带一个压缩气体罐。那么是否每条潜艇上多了一个耗材?如果不带这种压缩气罐,弄完几次下潜和上浮,就不能再进行工作了?
2.如何保证潜艇能稳稳当当的悬停在某一深度?
3.电池都是密封在密封仓内的?是否意味着在不拆结构的情况下一块电池用到死,而且还要留一个充放电口

想整一个玩,但是很多问题逻辑上没搞明白,教程也没找到,请教各位高人

网友(2020-02-01):
1.是。2.悬停=玄学。3.是

网友A(2020-03-26):
关于第二点,建议楼主补点基础知识,毕竟是初中物理。
而当浮力等于重力时,物体悬浮或漂浮,浮力=液体密度*9.8N/Kg*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即物体浸没在水中的体积)
这儿资料里有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二点,建议楼主补点基础知识,毕竟是初中物理。
而当浮力等于重力时,物体悬浮或漂浮,浮力=液体密 ...

这个基本道理懂。类似多轴在绝对情况下只要电机转速一致,飞控都可以不要就能稳稳的悬停。但是貌似是属于绝对情况下。难道潜艇里也有一套类似飞控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基本道理懂。类似多轴在绝对情况下只要电机转速一致,飞控都可以不要就能稳稳的悬停。但是貌似是属于 ...

潜艇沉浮有好多办法,静态浮潜用水泵和唧筒的差不多,就算出排水量,浮力,使用能容纳相应体积的水泵或唧筒,时潜艇的重力与浮力相同,二力平衡就好了动能下的是在艇下安装螺旋桨,可能就确实和多轴无人机有点类似了,如果停机的话,就会上浮了,其原理就是抵消模型本身的浮力,所以,也要写算出排水量,浮力,然后将电机或泵调到产生大小与其下潜时潜艇浮力相同的力,使得二力平衡。
另外,在潜艇从下水到完全浸没时,排水量时不断变大的,所以动能下潜不能定死电机的转速,还是要做可调的线性控制,用控制杆的遥控通道,不要用开关通道比较好。潜艇还能用磁铁来定性配重保持平衡 ,稳定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