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抖动

楼主(2019-06-17):
推油门尾舵就会动,这样一来就金鱼了。k8换成v8,宽频换窄频还都是一样。只是换了舵机以后抖动幅度会小很多。有没有大神遇到过?

网友A:
推油门尾舵本来就会动啊,因为陀螺会给尾舵螺距进行补偿,金鱼尾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油门尾舵本来就会动啊,因为陀螺会给尾舵螺距进行补偿,金鱼尾不是这个问题

请问尾舵补偿在哪调呢?飞机离地之后油门固定不动锁尾都OK但一动油门或方向尾巴都会甩。忘记说了是X3。调的还好,悬停震动不到16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尾舵补偿在哪调呢?飞机离地之后油门固定不动锁尾都OK但一动油门或方向尾巴都会甩。忘记说了是X3。调 ...

这种情况调整尾舵补偿和停止增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尾舵补偿在哪调呢?飞机离地之后油门固定不动锁尾都OK但一动油门或方向尾巴都会甩。忘记说了是X3。调 ...

看图

网友B:
k8对尾部机械顺滑度要求比较高。把尾巴搞顺滑基本解决多数金鱼尾

网友:
我的500n金鱼尾,后来才发现舵机掉了两颗螺丝,新亏没出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调整尾舵补偿和停止增益

有原图吗?看不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对尾部机械顺滑度要求比较高。把尾巴搞顺滑基本解决多数金鱼尾

不知道怎么定义顺滑呢?蟹爪尾轴都已经换新,滑套也上了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定义顺滑呢?蟹爪尾轴都已经换新,滑套也上了油

滑套最好别上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定义顺滑呢?蟹爪尾轴都已经换新,滑套也上了油

上油容易沾灰卡死

网友:
你定速多少转吧

网友:
是不是油门补偿方向即主旋翼旋转方向设反了啊,尾舵在加油时补偿一点点倒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