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现在还有人玩D7e吗?发个贴求助下Deviation5.0固件怎么设置螺距曲线

楼主(2019-06-17):
手头上有个D7e,按照论坛里面大神帖子,改装高频头,换了MCU,现在能和华科120 02S ,亚拓150x对频,就是现在加油门电机转速可以控制,但是整体螺距不动,请玩D7E大神给支招,怎么设置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呀
在对应到相应的通道上!
我用的是opentx控应该和D系统那个开源的差不多。

主要不会设置Deviation固件油门和螺距曲线

楼主:
半个月了没搞定

楼主:
来个摸友给点意见啊

网友:
增加螺距混控,输入油门通道,输出第6通道

网友B:
非开源遥控器本质上也是第6通道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开源遥控器本质上也是第6通道混控

这个不懂啊,要是有设置方法就好

网友C(2020-07-17):
我也想知道,这个怎么设置,我总是看不懂里面的菜单的意思是啥?头痛。

网友:
D7E是我至今使用过最高端的控,也是现在主要使用的控,我也摸索了半年积累了点经验,从开始一台机都能飞不了现在可以飞各种小直升机机子,mcpx,bl,125A,318A,130X,包括固定翼Su27混控,我有两个02S接收、两架150X都被我抛弃了,设置太累人,你的D7E能跟150X对上频已经很了不起了,我的D7E要加dsm卫星接收才能控150X,虽然能对上频,但飞行手感非常差,我的D7E跟02S对频只有尾舵机通道是正常的,其他的都不正常,跟地平线的机子对频非常简单,130X随便调用一个模型数据就能飞,mcpx也是在130X 数据基础上把第五通道的数据设置成一个固定数值就行了

至于其他朋友提到exp数值,我压根不知道设置这个有什么意义,D7E里面好像没有这个选项
了解D7E,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理解初始螺距和螺距行程在第六通道里面怎么设置,其实就只是设置第六通道里面的比例+和比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这个怎么设置,我总是看不懂里面的菜单的意思是啥?头痛。

你飞什么机型》怎么这么久还没搞定?
如果是地平线或九鹰的飞机,很容易,其他的我也无能为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飞什么机型》怎么这么久还没搞定?
如果是地平线或九鹰的飞机,很容易,其他的我也无能为力了

我是用华坑D7E刷Deviation5中文,DMSX卫星接收机对频简版亚拓150X,那里面的混控呀,螺距呀,升降呀什么都设置不好了。除了设置好引擎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华坑D7E刷Deviation5中文,DMSX卫星接收机对频简版亚拓150X,那里面的混控呀,螺距呀,升降呀什么 ...

那就奇怪了,我的也是D5中文版本,用MCPX的数据就可以直接飞装了DSM2卫星接收的150DFC,只是手感不太好
不知道是不是亚拓的三轴手感是这样还是要有复杂的数据才能出好的手感,地平线的机子不用调机手感就一流,只需要调第六通初始行程和行程螺距两个数据,这两个数据会影响锁尾和机子整体机动性能,调好了发现平时不觉得暴力的机子原来也很暴力,只是螺距曲线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奇怪了,我的也是D5中文版本,用MCPX的数据就可以直接飞装了DSM2卫星接收的150DFC,只是手感不太好
...

我也试试  对频DSM2  导入MCPX文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