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搞机? 动手试试

楼主(2019-06-17):
DIY精神突发很久,没搞上,这次上凑足了   搞了搞
还没起飞    脚架还没解决,放不下2s电池    先晾一边  ,如何是好。
能飞了再轻量化

网友A:
这个尾电机是怎么驱动的

网友:
这个大头宝宝有点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尾电机是怎么驱动的

无刷的啊

网友:
陀螺拆外壳,拿发泡塑料固定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想表达的是K8如何控制尾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想表达的是K8如何控制尾电机

尾电机应该单独有个独立小电调的。这机子用k8最好还是拆壳直焊吧

网友:
你这太重了,去壳,减重,977这种桨也不行吧

网友:
如何接线的

网友B:
这个绝对要支持啊!点赞

网友:
估计不好飞

网友C:
接收用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用的什么?

ppm接收输出

楼主:
  改天再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