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需要的人——devo10刷deviation 5.0后三角翼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9-06-17):
1、副翼-多段式-混控2-模式1-开关无-作用替换-输入副翼-曲线45度-比例100-偏移0
2、副翼-多段式-混控2-模式2-开关无-作用附加-输入升降-指数曲线0-比例100-偏移0
3、升降-多段式-混控2-模式1-开关无-作用替换-输入!升降-曲线45度-比例100-偏移0
4、升降-多段式-混控2-模式2-开关无-作用附加-输入副翼-曲线45度-比例100-偏移0
5、若有问题,更换2个舵机的通道插口试试

网友A:
请教:两年了我都不敢刷。请问为什么刷?刷后的好处是什么?刷机的风险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两年了我都不敢刷。请问为什么刷?刷后的好处是什么?刷机的风险是什么?

刷固件后功能比原来的多,好,支持别的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两年了我都不敢刷。请问为什么刷?刷后的好处是什么?刷机的风险是什么?

没什么风险

楼主(2020-01-13):
引用 网友B:
微调都要单独设置,就在混控的最后一行,默认是无微调。每一行混控最后一行点一下微调开。

谢谢大神,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向你学习

共同学习

网友:
我为什么没有发贴权呢?

网友:
刷了固件就是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