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耐克斯 500 v2 大动作的改动,直传+505桨

楼主(2019-06-18):
非耐克斯500 v2 太结实了,有人改了470,没多久500X出来了,但所有的飞机都不会做到完美,否则就没有升级的可能性了,这次改动,尽量把这款飞机的所有毛病改掉,目前还是认为,非耐克斯500的改装潜力是很大的,现在也不得不承认,目标:1,飞机要有前倾3度,以免打桨,因为改了505桨,尾桨也用了95MM桨,桨加长了,自然容易打地,首倾,解决问题,2,飞机加大级别,侧板需要加强,碳板在重要部位加强双层,3,亚拓的塑料尾管固定座,大而重,浪费了空间,学习泰世吧,定做铝件,4,LOGO首创了直传,确实直传给了很多好处,经过计算,亚拓500X的直传齿正好可以,直接换上,那么第三轴承座怎么办?对了,非耐克斯的主轴固定座拿个过来,解决问题,其他的,直接用亚拓的,方便简化问题,5,目前不管什么飞机,都有个问题,设备摆放空间普遍不合理,做个双层空间吧,设备和布线合理多了,6,飞过小罗520的,都发现有个问题,为啥一定要用中舵,价格昂贵,且明显力量不行,这个好像都是中舵的通病,偷轻不一定要通过偷设备的重量呀,果断标舵。现在飞机初见雏形,大家看看,还有啥问题需要解决的?

先改侧板,因为要直传,侧板厚度只能用1.5MM厚,所以加了加强。

先改侧板,因为要直传,侧板厚度只能用1.5MM厚,所以加了加强。

学习泰世的做法,外管固定座用6061铝,舍弃原有的大块头塑料。

学习泰世的做法,外管固定座用6061铝,舍弃原有的大块头塑料。

采用亚拓500的直传轴与转齿,齿轮加工精度问题就不用多考虑了。

采用亚拓500的直传轴与转齿,齿轮加工精度问题就不用多考虑了。

换个角度看看,舒服

换个角度看看,舒服

飞过小罗520后,还是果断标舵

飞过小罗520后,还是果断标舵

设备台做2层,接收和V8不打架了

设备台做2层,接收和V8不打架了

布线超合理

布线超合理

换个角度,再看看里面的布线,是否打架

换个角度,再看看里面的布线,是否打架

各方面尽量合理。

各方面尽量合理。

整体左侧面看,前倾3度

整体左侧面看,前倾3度

整体右侧面看

整体右侧面看

网友A:
标舵很赞同 耐用度、各个方面都很好

电池用多大,头尾配重怎么样?

旋翼头、尾巴用哪家的?

网友:
想要套件

网友:
可以拿出来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舵很赞同 耐用度、各个方面都很好

电池用多大,头尾配重怎么样?

看到了吗?用亚拓的,重心往下10MM,因为,尾巴向下10MM了,和亚拓500X的设计相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舵很赞同 耐用度、各个方面都很好

电池用多大,头尾配重怎么样?

尾巴用原来的尾巴。只是把尾管加长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舵很赞同 耐用度、各个方面都很好

电池用多大,头尾配重怎么样?

电池目前用的2700MA,但配重试了一下,应该用3300MA的,更合适。你可以看图,我2700MA的电池,放的很靠前,这样才刚配平。

网友:
有套件賣嗎?

网友:
改得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目前用的2700MA,但配重试了一下,应该用3300MA的,更合适。你可以看图,我2700MA的电池,放的很靠前 ...

谢谢,改的非常好  666
用505桨,旋翼头、尾巴的强度能跟上不?

楼主:
尾轴用滚针代替,碳钢的,10多块钱100根,强度大,便宜,横轴6MM的,足够了,500本身的设计就是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改的非常好  666
用505桨,旋翼头、尾巴的强度能跟上不?

尾轴用滚针代替,碳钢的,10多块钱100根,强度大,便宜,横轴6MM的,足够了,500本身的设计就是结实。

网友A:
3300 的电池用505桨,续航多久?
LZ 装好试飞下,手感咋样,我2架500 正好可以升级

网友B:
MARK,我也有这款机器。不过重新画侧板,加工尾管座,工程量有些大,搞不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RK,我也有这款机器。不过重新画侧板,加工尾管座,工程量有些大,搞不来

LZ 搞出来测试好。我们可以直接买

皮带直驱
电池3300mah 不贵
电包要求也不高
大桨 505富丽 138元不贵
其他配件500简直是白菜价

岂不是完美?

网友:
有套件在賣嗎?

网友A:
对了,电机、电调是不是也要升级为更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电机、电调是不是也要升级为更大功率的?

电机,我用的是蝎子的4015,电调是好赢的10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电机、电调是不是也要升级为更大功率的?

是按照LOGO400SE的标准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00 的电池用505桨,续航多久?
LZ 装好试飞下,手感咋样,我2架500 正好可以升级

我试飞后可以给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我也有这款机器。不过重新画侧板,加工尾管座,工程量有些大,搞不来

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具体数据,也可以集体组团切割侧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具体数据,也可以集体组团切割侧板

鋁尾座都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搞出来测试好。我们可以直接买

皮带直驱

我可以搞个清单,亚拓的中联、亚拓的主轴、亚拓的直传齿、亚拓的主齿中心座及单向轴承、这些加起来好像是小500元,非耐克斯另外需要买侧板支柱组:15元,主轴座1个:25元,7*14*5的轴承:9.5元,14*15*6的铜套1个:2块钱,侧板切割一套:200元,6061铝定做尾管固定座及皮带导向轮,定做4套起:600元,冰人4MM导向轮,2个:32元,2*4*3的铝柱,4个:4.2元,M2 2*20芳生螺丝2个:1.1元,2*6*3轴承4个:23.2元,15*16*1000进口斜纹碳纤管1根:65元,可以做2根。伏龙600MXL皮带:11元,尾撑4MM碳杆1米:7元,富丽505桨,138元,3*4*10铜套管2个,自己做的,RJX85MM尾桨:60元,基本都在这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以搞个清单,亚拓的中联、亚拓的主轴、亚拓的直传齿、亚拓的主齿中心座及单向轴承、这些加起来好像是 ...

中联要用亚拓500x的吗?  飞越500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联要用亚拓500x的吗?  飞越500的行不行?

不行,500X的中联短,飞越的中联太长,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行,500X的中联短,飞越的中联太长,

亚拓500X的主轴是把上面砍去了10MM,在下面直径7MM的末端长出了10MM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可以搞个清单,亚拓的中联、亚拓的主轴、亚拓的直传齿、亚拓的主齿中心座及单向轴承、这些加起来好像是 ...

关键,这些替换件,除了轴承是易损件外,好像也没有啥是易损件了吧

网友:
楼主你要是能改成520桨的话就厉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亚拓500X的主轴是把上面砍去了10MM,在下面直径7MM的末端长出了10MM

额, 主轴也要改吗? 这个就有难度了

大桨、横轴、主轴、尾轴、是主要易损件
其他的拉杆、尾桨看炸鸡

网友:
我也有一台菲尼克斯500,确实用料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主轴也要改吗? 这个就有难度了

大桨、横轴、主轴、尾轴、是主要易损件

因为用的是亚拓的直传,所以必须用亚拓的主轴,这个是没办法变的

网友C:
改的真是漂亮啊!楼主你这可不是一般玩家级别啊,不过话说回来,我有两架500,坐等您试飞完成后大家组团搞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真是漂亮啊!楼主你这可不是一般玩家级别啊,不过话说回来,我有两架500,坐等您试飞完成后大家组团搞 ...

没问题,就是我是船上工作的,要等靠完码头后,才能去试飞,船上最多也就是悬停飞飞。也只能组团,单一架飞机成本确实高,但有一点,改的配件,基本都不是损耗品,所以,还是值得搞一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用的是亚拓的直传,所以必须用亚拓的主轴,这个是没办法变的

主轴直接用亚拓的还是需要在亚拓主轴的基础上还要加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直接用亚拓的还是需要在亚拓主轴的基础上还要加工下?

哦。看明白了,是直接用亚拓500x的主轴
正好我有500x,可以共用主轴

LZ 快试飞吧,我们组团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问题,就是我是船上工作的,要等靠完码头后,才能去试飞,船上最多也就是悬停飞飞。也只能组团,单一架 ...

电机 4015 KV1070 肯定转速不够哟 500机 要1600KV的 换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机 4015 KV1070 肯定转速不够哟 500机 要1600KV的 换电机。

应该不是500机了,改了505大桨   接近520机了

网友E:
这个设计感觉很不错,就是感觉如果可以改成下分体结构(塑料连接柱)就更好了。电池大小可以合理改变,比如用个6s 5200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设计感觉很不错,就是感觉如果可以改成下分体结构(塑料连接柱)就更好了。电池大小可以合理改变,比如 ...

用不了5200,最多用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 4015 KV1070 肯定转速不够哟 500机 要1600KV的 换电机。

可以用4020,应该是完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500机了,改了505大桨   接近520机了

如果用4020,应该是完美的,我现在用4015,有点牵强

网友:
我也想买,这飞机我也有一套。但是那个脚架居然是1.5的螺丝,炸鸡了让人堪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4020,应该是完美的,我现在用4015,有点牵强

4020的电机,还要大电调

那么3300的电池估计不够了,要上4200,那就真成5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20的电机,还要大电调

那么3300的电池估计不够了,要上4200,那就真成520了。

3300的,够了,大电机飞小飞机,负荷小,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3300的,够了,大电机飞小飞机,负荷小,没问题

楼主试飞如何?期待结果,500配505很有兴趣

楼主(2019-10-29):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全部改好,用4020电机,505桨,试飞没问题。

网友F:
非耐克斯的精度怎么样?值得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耐克斯的精度怎么样?值得买吗?

非耐的V2,你看到过2手论坛有人出过吗?至少很少,主要这飞机的精度是一般,和飞越的没什么区别,不过从结构来说,比较结实,8MM的主轴6MM的横轴,你想一下,泰世的X5不也是这个尺寸?就是X5的尾轴是5MM的,但这个非耐的结构,至少能上505桨,上520也是可以的,但太牵强,505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耐克斯的精度怎么样?值得买吗?

你拿亚拓500试试,估计够呛

网友:
这个机可以!楼主跟机一样帅!

楼主:
正式开始卖非耐500V2改505直传配件,具体如下:上侧2侧侧板1.6MM厚,1套价格160元,不包括2MM电机加强片,如要的话,另外加40元,尾固定座铝件,共3件,1套价格200元,第三轴座(底座:27元,1个轴承9.5元,1个铜套2.5元),共计39元,直传导向滚轮座(包括4个铝套):150元,这次的价格,我是按定做5套的价格做的平均价格,另外的配件(2个4MM导向轮:冰人购买,主轴、直传套件:亚拓购买,大齿盘、电机齿:泰世X5的大齿盘及16T电机齿,尾管:自己碳杆切一下,皮带:使用伏龙或者三力士)。尾管及皮带具体数据,对和拼做的兄弟,会有具体数据提供。

网友B:
有更多的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更多的视频吗?

在船上,没办法视频。但效果肯定是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