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下,拿直升机的时候,应该抓哪个位置?

楼主(2019-06-18):
如题。我是纯小白菜鸟。

网友A:
提着膀子就走

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着膀子就走

大桨

哈哈,谢谢啦

网友:
除了尾管之外,都可以拿

网友:
一般是旋翼头

网友:
小白玩油机?

楼主:
哈哈,是呀,有点异想天开是吧

网友:
我玩的小机能一手拿,一般抓鸡头或脚架

网友:
小鸡抓脚架,大机抓旋翼头

网友:
旋翼头是最合理最方便的。

网友:
大桨夹中联

网友:
700是大桨夹靠近旋翼头,尾巴朝前

网友B:
如圖

垂直尾翼,通常長邊朝下

网友C:
兄弟你这尾翼当固定翼在装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圖

垂直尾翼,通常長邊朝下

哈哈,多谢了,我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这尾翼当固定翼在装哟

网友:
学习了。感觉小机拿脚架比较好,拿旋翼头会造成磨损(塑料的),或者手指提着大桨。大机提旋翼头,手指顶着十字盘导轨,尾巴朝前省的磕碰。

网友:
不听他们的,他们的拿法容易搞坏旋翼头精度。直升机正确的拿法是,手从尾管二分之一的近机身段,是最正确的拿法,如同抓住尾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