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油门连接——航模基础知识课堂

楼主(2019-06-19):
当我们把精心制作的航模制作完成后放在我们的工作台上假组,接下来就是关键的各动作部位的连接工作。
首先我们把所有的遥控装置以及发动机按照设计图或者说明书假组到飞机上,确定各舵机的分布以及该从什么地方连接。各种活动部件的连接配件种类繁多,连接方式方法也多种多样。而且在实操连接中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让人头痛的小问题出现,因此我们会做出一个系列来讲述一些我们常用的方式方法和小窍门。
本期我们就针对发动机油门的连接中容易出错的地方和一些解决办法来举例讲解。发动机汽化器的连接是保证发动机动力控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可不是能动就算搞定的哦,嘿嘿。
微动油门没反应或油门收到底没有效果
有些模友在场地飞行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起飞前 各舵面都检查完毕没问题,发动机油门舵机也没问题正常动作,但是起飞后爬升到一定高度后想稍微降低油门可是发动机却不听话,不跟手上动作同步。手上稍微收油门发动依然没什么反应,怀疑失控可是其他舵面又是正常,正当犯懵时手上动作大一点发动机转速又下来了。这种发动机转速反应延时的情况有时候大家就会觉着是发动机调试问题结果下来一通神操作各种调试发动机也没效果。
其实这种情况要先检查油门摇臂的孔是不是开的过大变松动,如上图所示,摇臂的孔开的有些过大导致钢丝在孔内的自由度过大,油门摇杆的动作就会出现一个   无反应区  。也就是说,当操纵者较小的控制油门时这个大孔就会吸收舵机的动作造成没有反应的感觉。
不光是油门的连接,所有的舵面连接做到无间隙是最基本的要求。要做到遥控器上油门摇杆每一格动作都能有效的传递到发动机上,调效好的发动机每一格微调发动机都要做出转速的变化(小排量汽油机除外)这才是最标准的连接。
摇臂的孔不是你想开,想开就能开
我们拿到一个新的舵机摇臂,摇臂上虽然说已经有了厂家磨具开好的孔位,但是这些孔只是一个标出的直径。当对应我们手里的配件时无论是钢丝还是各种夹头多多少少都会出现直径不合适的情况(大部分是原厂孔的直径会小一些,为了方便我们开孔),因此我们需要玩家自己动手根据实际情况来开孔。
这时候除了上文中我们提到的发动机连接出现油门微动没有反应和延时的现象外,由于钢丝比开的孔要细的多还会造成油门中立点无法确定,舵面发生游离等等不稳定的飞行现象。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钢丝在有框量的摇臂孔内晃动很容易让这个孔越来越大,这样下去时间长了后,厂家就笑了(你懂得)
因此要按照上图中所示方法,以钢丝直径或者夹头轴的直径,认真的确定开孔的合适尺寸,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油门连接导管中也会存在看不见的坑
连接导管的作用是让钢丝在做向前的动作时保持直线运动不弯曲,同时保证与油箱和其他部件的互不干扰,可以说是引导的作用。
一般来说油门钢丝我们会选择0.8mm-1.2mm的直径左右,而导管的选择应该是导管内径比钢丝直径略微粗一点点,也就是钢丝套进去尺寸正好又不会过紧为宜,如上图。
导管的长度在最开始安装时可以预留一些富裕的量,方便后面剪裁。然后开始套入钢丝实际连接安装,这时候还不要粘贴固定死导管,而是虚装的状态来进行位置的确认。发动机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时都要让油门摇臂和舵机摇臂不与导管有接触,然后把多余的导管剪裁,调整好长度后使用环氧树脂把导管固定在机身上,使导管不能移动。还有就是粘贴前一定要确认导管与钢丝的运行绝对通畅,使用环氧树脂粘贴时要把导管粘贴的部位用砂纸打磨这样粘贴的会更加牢固。
将钢丝轻松弯曲Z字的办法
如上图所示,这是用钳子将钢丝做成Z字型接头的简易方法。将钢丝弯成Z字与摇臂连接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1mm直径的钢丝可以使用钳子简单的制作,但是缺少韧性的一些材料在这样弯曲时容易折断,需要特别注意。另外如果将已经弯曲的钢丝在从新制作也很容易金属疲劳造成折断所以要特别注意,避免这种操作。
更有效更简单更精确的Z字头制作方法
利用专用工具将钢丝弯曲成Z字形的工具叫做----Z字钳。
Z字钳的优点非常多,可以让制作更容易而且做出来的Z字非常的规整,不过要注意制作时的发力,有时候力量不足会造成把Z字压歪的情况。
钢丝长度的调整
按照前面咱们说的方法,钢丝在制作完成后就无法在进行调整了。那么有没有用Z字头连接又可以调整的方法呢?
按照上图所示,有空间的话我们将钢丝连接汽化器摇臂一头的钢丝制作成一个V或U形,然后通过调整弯曲部分的角度来实现对钢丝整体长度的调整,这样非常的实用。不过需要避免的注意的是钢丝必须是有一定硬度,足够推拉汽化器摇臂运动同时又不会变形,而且要尽量避免与机身等固定部位接触。
*调节装置的组装
通过商品调节装置来调整可以进行很细致的调整,而且调整安装起来非常简易。一般使用的调节配件如上图这几种。同时这些配件还有不同材质的一般是塑料与金属的,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下调节配件的调整以及注意事项。
卡扣式的注意事项
*注意摇臂的互相接触
卡扣式是和摇臂孔直接连接将力量传达,因此可以说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法之一。而在使用时要注意如果用十字摇臂的话,夹在摇臂上的调节器在旋转摇臂时会与其他摇臂产生碰撞如上图,这时一定要剪掉其他没用的摇臂。还有就是在发动机舱的狭小空间内调节器的连杆有时也会碰撞汽化器摇臂,如上图,这时候可以换一个长一些的夹头在试试。切记!卡扣式调节器使用时一定要套一段甲醇油管来进行保险固定,以防飞行中开口。
球头式的注意事项
*注意连杆的位置
球头的优点是精度高,球头轴还可以吸收一定的震动。但是由于是离开摇臂孔的位置进行连接因此必须注意避免与机身的接触。还有就是在和舵机摇臂连接时,连杆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导管位置也要关注下。球头轴固定在摇臂上时固定的螺母一定要上螺丝胶确保它不会松动。
顶丝式的注意事项
*螺丝轴的安装要注意松紧度
顶丝式的安装也是无需弯曲钢丝,在摇臂的操作上也非常的简单,同时还具备很大幅度的调整范围。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在摇臂上开好和螺丝轴直径匹配的孔,螺母固定时候松紧要适度。要是过紧,旋转会不通畅,连杆动作发涩。相反过松,间隙会大,余量动作会导致舵机动作不能准确传达,因此特别要注意。而且在确定安装位置后固定螺丝轴的螺母和固定钢丝的机米螺丝一定要上好螺丝胶固定。
以上就是小编对油门连接的理解,当然还有很多不全面的例如汽油机的一些特别安装等等。这些在以后的文章里会跟大家交流。谢谢大家的阅读,祝大家飞行愉快!

网友:
很好很好的帖子

网友:
很實用的技術帖,頂一個

网友:
很好的帖子,不过就给我个钳子和螺丝刀,我怎么也弄不成这样

网友(2019-07-21):
考虑很周密,学习了。

网友(2019-11-21):
非常好的教学

网友:
好帖,赞,
细节很多

网友:
楼主充分展示了本论坛的真正意义!!!谢谢

网友(2020-09-15):
又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2023-04-07):
细节到位,玩航模还是需要严谨一些才好!

网友:
讲到细节了,非常受用,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