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发帖,廉价室内无刷穿越机jumper x86

楼主(2019-06-19):
5月初重入穿越坑,装了一台廉价的5寸机,
5月底,闲逛咸鱼看到这个型号的室内穿越机,价格280带摄像头,看评价说这个是某宝上某个厂家的处理品,于是按照关键字找到了,只剩下不带飞控的120套餐(机架,4个电调,4个1104电机),买就是了,然后再找合适(迷你的,便宜的)飞控,
飞控piko f3,46块钱,自带1a的稳压,
继续找一体图传,接收机,电池,这些配件一共花了3百多块钱,然后开始折腾,下面说说折腾的地方

1.这个飞控没有osd,然后我这个电调支持dshot,飞控的4号电机没有dshot,那就把4号电机线焊接到其他io口,在cli命令里面修改配置即可
2. 原机的摄像头头罩放不下这个图传一体摄像头,要电磨修改匹配一下
3.试飞ok,没有osd不舒服,换飞控,咸鱼某卖家库存mini f3带osd,带3a稳压,才70多块钱,买!!!
这个飞控稍微大了一点点,磨4个角卡摄像头盖安转,完美(图6,7)

楼主:
沙发自己的,备用楼

网友:
还得自己改造,技术杠杠你滴

网友A:
我记得x86的飞控带osd啊,四个电调都支持d电调协议,电调上3s应该也行的,我试过了,但不排除不会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x86的飞控带osd啊,四个电调都支持d电调协议,电调上3s应该也行的,我试过了,但不排除不会挂

原配飞控早就卖完了,只能自己另配

网友B:
我也去jumper那儿抢了个X86,就是太重了,要70%油门才能悬停。而且飞了一会儿,摄像头镜头居然因为振动掉了

网友:
机架笨重,桨叶小效率不高,只买了它家的电机 ESC另组一套。

网友:
出掉了,太重了,空机要80多克,都赶上我的2.5寸机了,换了5叶桨,油门40多悬停,耗电大笨重,别指望空翻。一句话,没什么玩头。

网友B:
准备试试换个2.5寸机架,换65mm两叶浆,看看会不会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去jumper那儿抢了个X86,就是太重了,要70%油门才能悬停。而且飞了一会儿,摄像头镜头居然因为振动掉了

没这么夸张啊,我40-50油门就可以悬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试试换个2.5寸机架,换65mm两叶浆,看看会不会好飞

有什么机架推荐?我后面想换大通海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机架推荐?我后面想换大通海盗的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ransparent=true&id=594145457775&ut_sk=1.WfWB1tZ02UUDACl7gTNdTICp_21407387_1561373414595.Copy.detail.594145457775.1244052&forceFlush=1
这个好像能适配jumper X86的飞控板和分电板

网友C:
楼主你改成这样 能空翻吗? 8楼说别指望空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改成这样 能空翻吗? 8楼说别指望空翻

技术菜,目前还不会空翻,这个机就图个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技术菜,目前还不会空翻,这个机就图个便宜

求Q号 我也想学你买这个120的 闲鱼都是在加价卖,想问问你配件购买链接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Q号 我也想学你买这个120的 闲鱼都是在加价卖,想问问你配件购买链接啥的

卖家店铺就叫“jumper工厂店”

网友:
回头3D打印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Q号 我也想学你买这个120的 闲鱼都是在加价卖,想问问你配件购买链接啥的

你要是喜欢折腾的就可以这么玩,按照配件型号找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  我也淘了这个机   现在被BF调参  搞晕   不知道这么弄设置   和解锁    用的是D7E控  。想加你QQ向
你请教一下

网友(2019-07-19):
我要水到将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也淘了这个机   现在被BF调参  搞晕   不知道这么弄设置   和解锁    用的是D7E控  。想加你QQ向
...

找本地模友更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