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木船小白求解

楼主(2019-06-19):
刚做的 木船 外刷的环氧 做油漆外面不懂用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的油漆要环保船用漆哈 ,无喷枪。 <下水的56CM游艇》

网友A:
没喷枪只能用自动手喷漆了 随便什么牌子 质量都差不多

网友B:
船壳用喷罐

网友C:
一般电动船或静态船模,用普通油漆就可以。如果是油动船,就要考虑耐酸碱的环氧类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