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代路虎揽胜——一次努力还原真实的历程

楼主(2019-06-19):
初代路虎揽胜  SUV的开山鼻祖
去年年底JCKMOD推出了一款新的车壳,就是初代揽胜。这个车壳做工还是不错,本来由于之前做的D110的骆驼杯挺好看,准备用这个车壳再做一个骆驼杯,但是网上翻阅资料后,觉得揽胜的骆驼杯涂装真心不好看,但却看上了原厂素车状态的揽胜,于是乎,查阅更多资料以后,决定用这个车壳做一个素车版的初代揽胜
先来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车子完成度80%的状态,为了赶着旅行能带出去,每晚加班做,最后,海边这个视频还是挺满意!视频完了再慢慢说说这 个车诞生之路

楼主:
在查阅资料的时候,这款蓝色的原厂素车吸引了我,也让我确定以这个车作为基准开始我的制作
车壳装配部分很简单,按照说明书,一百多颗各种螺丝各种拧,车壳也就出来了

楼主:
车壳装好以后,和90046的车架开始假组,轴距不用调整,但是,46的设备架需要拆掉,同时,由于车壳有内饰,所以,所有电子设备必须搬家,以保证内饰可以安装。另外,由于追求原厂效果,假组时发现,之前配帕杰罗车壳的轮胎太大,轮毂不合适,需要收胎距,换轮毂胎皮

网友A:
真的漂亮 很有感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漂亮 很有感觉啊

楼主:
所有电设前移,后面还需要延长大梁

楼主:
各种小零件单独喷漆

楼主:
本来准备用田宫ts10法兰西蓝,但是认真对比以后,发现法兰西蓝太蓝了,于是只能自己调色了……由于真车是1970生产的,那时候没有金属漆,因此,这次喷漆不能用银色提亮,只能湿喷,这样,对于喷漆的要求就比较高,距离,速度,厚度,太远太快太薄就没有那种镜面效果,太近太慢太厚就有可能流漆,压力很大啊

楼主:
各种细节上色

楼主:
遮盖,分色,慢慢漂亮了

楼主:
图片可以看出来,整个制作过程,一直开着电脑,对比各种图片视频,争取把能做出来的细节尽力还原真实
之前说了轮毂胎皮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查阅资料,真车轴距为100英寸,合2540mm,车壳为3130mm,所以,换算下来,这个车壳的比例应该是1/8.1左右,同时查阅到真车使用邓禄普16寸轮毂,按8.1比例算下来,应该使用1.97寸轮毂,那市面最接近的就是1.9的轮毂了,胎皮纹路如果要仿真,只能用拖头胎皮,但拖头胎皮最大1.7寸85mm外径,太小了,于是只能放弃。最后选择了boom的一款24*93mm的胎皮,至少轮胎够窄嘛。
同时,试了车壳原厂出的仿真轮毂,发现质量不行,而且负值也不对,装上轮胎突出轮眉,最后选择的RC4WD的D90/110的原装轮毂,扩孔,安装cchand的减窄器,终于把轮胎收进了轮眉,最后,轮毂造型的仿真问题,用3d打印解决了!万分感谢饭团帮忙画图打印的这个轮毂盖,才让这个车更接近真实!谢谢!

楼主:
完美的收好了胎距!避震高度也不错,复古的感觉有没有!

楼主:
真车的后窗下轨道是银色铝合金,窗户处于关闭状态是,后半部分的轨道会露出来,因此这一段也不能放过

楼主:
接下来就是安装喷好漆的内饰了,由于所有scx10的车架,波箱和电机都是中置,所以对内饰影响很大,原厂虽然留孔了,但是还是需要简单处理一下

楼主:
由于我的46是改了ssd的双速套件,所右侧主驾驶座位位置需要安装一个舵机来换挡,但如果安装了舵机,主驾座位就没法保留了,期间考虑个测试好几种办法都失败了,几乎都要放弃这个双速功能了,庆幸最后方案用小体积大扭力的舵机成功了,将舵机固定在内饰底板上,切割座位内侧部分,再固定座位挡住舵机,这样,换挡和内饰完美的融合了

楼主:
接下来就是灯组了
以前的联动灯组只有给油才亮大灯,其他联动,停车时要嘛有些灯无法亮,要嘛就是爆闪,要嘛就是所有灯常亮,这个就不仿真了啊!这个时候又是饭团,他也觉得这种灯组是个问题,所以他自己设计定做了一批灯组,这个灯组可以通过独立通道控制各种灯光效果,同时方向灯,倒车灯,刹车灯还可以联动,刹车灯还是两种亮度,开小灯是低亮,刹车时是高亮,太tm仿真了!不犹豫,来一套,唯一的遗憾就是大小灯是白灯,我做的初代揽胜啊,1970年啊,那个时候可没有氙气,LED大灯啊,于是找了几颗暖色灯组,自己换掉。这样,效果就爽了!
另外,由于换挡舵机是固定在车壳内饰里,为了取车壳方便,这次换了种接线方法,我把接收固定在了车壳上,和灯组芯片放一起,这样,方向,电调,换挡,灯组的四个通道就直接接接收了,灯组出来的方向和电调两个自带的Y线在车壳车架合体是再和电调方向舵机连接,这样,拆车壳只需要卸掉四颗车壳固定螺丝,一颗换挡螺丝,拆掉两条线头,车壳就可以轻易取掉了,比起骆驼杯的卫士方便太多了!

楼主:
完美的灯光效果!

楼主:
接下来就是车牌车标了,车标有现成的,方便,但是cchand的价格就……纠结中,发现饭团店铺也有车标,一看价格才25,果断下手,又是饭老师自己订做的,太巴适了!接着就是车牌,认真查看真车图片,在前杠下面还有一块下唇,而车壳没有,那就abs板自己测量切割一个,然后喷漆上车牌,车牌也就对标真车,一样的号码,唯一的遗憾,小了一号,先凑合吧,以后再想办法

楼主:
然后等够一周以后,田宫打磨膏伺候,至此,80%多的进度完成,来个五毛特效的对比

楼主:
忘了一个细节,车壳没有配雨刷,只有自己买,结果买回来发现,方向是反的,由于这个车是右舵车,所以雨刷也是反的,找完了所有攀爬车雨刷,都是左舵车的,最后,在平跑的配件中发现了右舵车雨刷,买了一套回来,方向没问题,但是角度不合适,没办法,加热手工造型,喷上银色漆,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