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450稍微猛一点给油尾巴就会晃一下

楼主(2019-06-19):
缓慢的给油就正常,但是稍微猛的来一下,尾巴就会摆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450不适合猛操,乖乖的练习悬停航线翻滚就好了

网友:
正常,没有设置补偿

网友:
晃是因为突然提升螺距的时候反扭比较大,而陀螺仪参数不能很好地应对这种变化,或尾旋翼能提供的推力不足。

网友:
皮带打滑了?

网友:
450一般要3000转朝上,如果转速正常,可以把陀螺仪里的反扭力补偿加大。

网友:
增加陀螺仪感度试一下。

网友:
先检查总距是不是+-12,再加总距补偿

网友:
换个mb就没事了!

网友:
先检查反扭力补偿的方向是否正确,方向正确的情况下增加补偿。

网友:
把螺距调一下就柔很多。

网友:
油门曲线是否太陡,电装是否给力,尾巴机械部分及参数是否设置合理,综合问题,不是哪一项就

网友:
尾推左右应该调到最大不撞两边为止,油门曲线一条直线。

网友:
调高油门曲线。

网友:
调高转速----排震动----如果是K8,换成EBAR或者Mb试试

网友A:
把螺旋桨定速,80%油门,油门不变只变螺距,正负10度,再试试看,或者看看尾传动顺不顺畅,尾推虚位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螺旋桨定速,80%油门,油门不变只变螺距,正负10度,再试试看,或者看看尾传动顺不顺畅,尾推虚位大不大
...

谢谢,我回头试试

网友:
我的是k8,没有这问题,建议考虑机械问题。

网友B(2019-09-11):
感度是450推荐值吗?不是推荐值就是感度高了。要不就是尾轴不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