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f4飞翼 丢机求分析

楼主(2019-06-20):
空中爬升到一半自动上锁
如果是
遥控器
丢信号应该是自动返航
而且在空中也不能解锁继续飞
<

楼主:
手机端不知道怎么上传视频
<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7wMy-FqTg9IbrNkZg8spiQ提取码:y158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

楼主:
传了度盘
<

网友A:
飞控傻了。
<

网友B:
固定翼还是要使用专用的飞控,大多开源飞控中虽然飞行器模式全面,但其他模式都是以多旋翼为基础修改后实现的。由于功能的全面导致代码很复杂,加上固定翼模式使用的人少,诸多bug没人反馈,或者反馈了也不一定会及时修复。
<

网友C:
空中上锁之后如果想解锁需要把油门打到最低。估计失控返航没有设置好。还有就是微舵定位器是个好东西。
<

网友D:
又一个丢机的,用的inav固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