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救吗?

楼主(2019-06-20):
自己组装的普通3串
电池
,用到没电,充电,结果充不进了,测电压只有6V,换了
充电器
也不行,还有救吗?有没有哪位大神有办法呀?

网友A:
可以用A6 A9这种用平衡头充电的试试,用小电流,慢慢充,有些2.9能就回来,但是寿命大打折扣。
用不了几次也就洗白了。如果飞机贵就算了,飞机不贵还能试试。

网友B:
可以回来的,但是风险挺大的。
目前很多充电器是对压差有限制的,平衡口跟主口的压差太大了的话,就不会让你启动充电的。
可以先测下电池值,用镍氢,铅酸这种的模式去小电流充,在换回锂电的平衡充。

楼主:
没救回,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