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叶四冲程61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9-06-20):
我把发动机换完轴承后,调好气门间隙以及正时齿轮后,就再也发不动了,有个奇怪的现象,化油器口不是吸油而是向外排气排油了,排气管则相反变成吸气吸油了,请教大家是不是我的正时齿轮搞错位置了造成的啊,正确的安装方法是什么呢?

网友A:
就是正时错了,活塞在向上运动时进气门打开,然后向下运动时排气门又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正时错了,活塞在向上运动时进气门打开,然后向下运动时排气门又打开了

感谢

网友:
正时齿轮上应该有一个标记的,把标记对准安装就可以了,正确的正时应该是活塞从上死点向下运动进气口打开,活塞到下死点进气口关闭,然后点火之后活塞在下死点向上运动排气口打开,到上死点后排气口关闭

网友:
把化油器装排气口,排气管装化油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