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雷艇采用三台无刷,两个2858,一个3660,接收机的油门 ...
鱼雷艇采用三台无刷,两个2858,一个3660,接收机的油门通道需要接三台无刷电调,....

楼主(2019-06-20):
需要使用一拖三的数据线,这样接法对接收机有影响吗?

网友A:
如果你用的三个电调都没有BEC输出是可以直接用一拖三的数据线的,但如果三个电调都有BEC输出,建议只保留一个电调的供电输出,别的不作供电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