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PM飞控和遥控的问题

楼主(2019-06-20):
问题1: 我用的 mission planner 怎么没有了  设置向导 这个选项?

问题2: 设置向导 好像 是 被  “安装固件” 取代了,找不到

问题3: 安装固件时,为什么总是失败,弹出如下提示:

问题4: 我的遥控是  油门只有中点位置开始,没办法从最低起始, 上下都是有弹簧的,类似大疆这种控, 那么  APM 里应该怎么设置油门呢?

网友A:
向导选项应该被你关闭了,在配置/调试的Planner里面启用,你固件安装失败是下载固件时出现的错误,应该是你网络问题,回中杆油门正常校准摇杆即可,校准遥控器跟油门杆在不在中立位没太大关系,校准是为了让飞控识别你遥控器的行程大小

楼主(2019-09-02):
引用 网友A:
向导选项应该被你关闭了,在配置/调试的Planner里面启用,你固件安装失败是下载固件时出现的错误,应该是你 ...

已经解决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