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块新人太少,来活跃个气氛吧

楼主(2019-06-20):
新手买了个玩具船,还没下水先拆。问题来了,轴系两头有轴承,那个轴承有必要换么?换再顺滑的,一浸水就又锈了废了咯?

网友:
先玩后改

楼主:
那就压点齿轮油装起来。
控肯定要改,5号电池太奢侈了。

网友A:
用AA的镍氢电池或者锂铁电池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A的镍氢电池或者锂铁电池不就可以了。

那有点小LOW哦。
今天晚上做试验,3S动力电挂了一串鞭炮,5个串联起来的1N4007,先从5个全接降压开始试,试内部ASM1117-3.3的输入输出压差,再测总电流,再测ASM1117的温升,然后夹子往上夹一格,升0.55V再看。
结果是即使输入8.2V,压差4.3V,电流140mA左右,贴片也能升温到55度左右,说明内部降压已经负荷挺满了,再加电压又爆贴片的可能了,3S电还是不宜直上,还是串4个二极管吧。

网友B:
可以换成不锈钢轴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成不锈钢轴承啊

还真没见过,我们一般模型的轴承是啥钢?
关键怎么拆下来怎么安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真没见过,我们一般模型的轴承是啥钢?
关键怎么拆下来怎么安上去。

基本是紧配合,你可以找带法兰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是紧配合,你可以找带法兰的轴承

那就让它去,等严重了直接换轴系总成,很便宜的,打704胶比拆轴承容易。
今天第一版风动救援船也下水测试了。

网友C:
我用的5号锂电池 可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5号锂电池 可充电。

爱老婆也不便宜啊。
何况我还有不少退役的动力电,利用起来多好。

网友(2019-09-07):
直升机当援救船,这个太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