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DX4E遥控器配什么接收板啊?

楼主(2019-06-20):
闲鱼上的地平线37块钱的DX4E遥控器配什么接收板啊?

网友A:
我们把他家50块钱的地平线四轴直接拍下架了

网友:
Spektrum, JR Propo 或是地平线的接收器,或者副厂支援DSM2/DSMX的都可以。
虽然你的控是4频道的,不过建议买6频道以上的接收器。以后你升级就不需要再买接收器了。(4频道通常是不够的,除非只玩模拟器)

网友B:
我也买了这控,买了2个副厂接收都没法对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把他家50块钱的地平线四轴直接拍下架了

问题是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把他家50块钱的地平线四轴直接拍下架了

你太狠了
请教个问题,180qx和dx4e可以绑定,但是推右边的杆电机不转(有时转几下),马上就闪红灯(有时灯会全灭,像重启一样)。是需要做什么设置吗?(按照youtube的视频做过mode1的设置)。期待答复,先行谢过!!!

网友:
像是电压低的样子,找个大电池只取1s电压试试?

网友(2019-08-09):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这控,买了2个副厂接收都没法对频

能请教一下用集成的接收怎么对频吗?,接收正常的上电,然后就是一直闪红灯,不懂这个控要怎么切换

网友(2019-11-22):
我百度买了个AR6100e的接收机,已经正常对频6通道都正常控制,没有测过距离,不知道距离能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