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有西马特x1铣床电控资料的!

楼主(2019-06-20):
我的西马特x1突然不动了!那位大师能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A:
那个电机控制板吗?
我的N年前就坏了,换了个外置的直流电机控制器不到100块钱。
虽然没什么保护和正反转但是也用了5年多了,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机控制板吗?
我的N年前就坏了,换了个外置的直流电机控制器不到100块钱。
虽然没什么保护和正反转 ...

谢谢!控制板我买了一个换上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控制板我买了一个换上没反应!

电机是直流的,可以用稍高一点电压的电源来试试先。
比如24V这些应该可以驱动起来的。
电机应该不容易坏掉的,可能碳刷也要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直流的,可以用稍高一点电压的电源来试试先。
比如24V这些应该可以驱动起来的。
电机应该不容易 ...

电机好的!调速板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好的!调速板推荐一下。谢谢!

用了这么多年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好的!调速板推荐一下。谢谢!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