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的家伙-亚拓800l F3C及马甲-胖河马装机。。

楼主(2019-06-21):
亚拓,这个业界响当当的品牌,亚拓450是多少魔友入门的第一台直升机。。
别的不说,开始吧。 。。拿到手就是一个大字来形容。

我家丫头直接霸占了有利地形。。

哈哈。
打开看看。。。 发现 操。水平翼脱胶了半边。。是不是放太久了。。。 小事情 回头胶水粘下就好了。。。。 没必要纠结。

机身先搬到楼上工作室。

老习惯 找说明书。。。。 其实有了说明书。少走弯路。。。。。说明书万岁。。。

翻翻看看。凤凰的电调。。。。说真的 好盈习惯了。。。先丢一边吧。开工了。。

按照说明书流程走。 先来大桨夹开始。。。整出来吧。

别的不说了,这个肯定是假组。都的重新来过。。。。其他就不多少。 拆轴承 的方法再一次告诉大家。 卫生纸大法搞定
纸巾先塞进去,另外一边塞进横轴,稍微敲下。轴承就出来了。。。轻松吧。。。

稍微 塞多点。。。

横轴从另外一边塞进去。。。

出来了吧。轻松搞定。。。

胖河马的零件托盘继续赞一个。。。。

我习惯这样套在横轴上涂抹润滑脂。。不浪费也不会搞的脏兮兮。。

涂好了吧垫片垫进去,只要用纸巾清理下 就很干净了。记住 推理轴承垫圈是有方向的紧的在靠近桨的方向,松的靠近主轴方向。滚珠
也是有方向的,槽的一面朝主轴。抹油的这个面超主轴方向。

先把外围的螺丝,打螺丝胶,重新上紧不能。

再把轴承按照顺序等等塞进桨夹,然后抽出横轴,做另一桨夹。里面的垫片要收好。跟顺序安装好。

整个旋翼头都要打好螺丝胶。。除了这个抱紧主轴的2颗螺丝 现不打。这2颗螺丝等回头固定主轴的时候在打胶。

插入横轴拧紧。切记 横轴的小垫片别漏了。

十字盘也是假组的,重新打胶。没特别的。别漏了就对了

调节间隙的垫片。。。跟大桨螺丝 先丢托盘里面。

拉杆安装说明书给定尺寸安装好。。。

安装到位下。。现在相位臂的螺丝可以打胶拧紧了。。

来问题来了。。。这个序列号是 指螺丝呢还是碳板的。 。。。。不理它翻翻。

碳板的小配件 是什么序列号呢?在哪呢。。。 我翻翻翻。。结果在这个里面隐约看到 。

打开看看 真是在里面。。

装吧。有点乱了。。配件装有点乱。。。这个继续。没啥特别的。

继续,我发现了啥。 在这个 袋子里发现了 上面提到的 700hb3a.啥 里面是个球头扣跟垫片。不是说螺丝吗。。
算继续。大家找零件记得 要翻袋中袋。。

安装记得仔细看说明。。方向了啥的要装对。。。。。

这根小柱子别漏了。

个人习惯是机身螺丝可以松旋螺丝。等整个机身框架都装好后在从新打胶,紧固机身螺丝。这样安装的才整体。
找遍了。都没找到700hb9a 结果又是袋中袋。。。

个人习惯 头罩的卡簧孔垂直向下。 感觉比较好插。。。

不懂是配的短了点还是我把长的拧错地方了。。。还好有存货。。换了就的。

螺丝量多的时候 换电动的上。 只是扭力调1档。而且尽量不要旋到底。 松松的就好。拧紧还是要手动。这么小的螺丝稍微快点就滑牙。。拧紧还是的手动。。

主轴固定座尤其不能开始的时候旋紧固定螺丝。很多人说啥轴贯穿不顺滑。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拧紧了。这个要等主轴进去后再拧紧。切记切记

插进主轴后,现在可以拧紧 主轴固定座螺丝了。。。。机身这样差不多结束了。现在开始把刚才没有拧紧的机身螺丝打螺丝胶拧紧了。

轮到舵机了。,安装没什么特别的。 安上去就是了。。。这里会省略1万字。哈哈。

又来了。。。东西不对。。。。。翻翻翻肯定翻得到。明白咋回事了。亚拓把这些螺丝拧到配件上了。。。。。。。。

搬出马达。 我笑了。。 4mm香蕉头。。。应该够。。 先不理他。。固定好。注意线的方向。。输出齿安装上顶丝稍微拧下就好。回头装大齿盘的时候在调节。

还是一样。马达4周已经没有了空间。。没得换更大的马达。。。

看说明。。继续 安装这个拉臂组件了。终于对上号了。。。

这也是假组。打胶吧您那。。。

这个垫片是调整间隙的。看下松紧情况。调整数量。 我后来都没垫。 垫了很涩。。看情况,不是每个垫片都要垫的。。

按照说明书 ,用胶粘好拉杆的碳纤维棒外套。在按照说明的尺寸拧好球头扣。胶水干一会。

安装尾管固定座。 没遇到什么问题。 螺丝也是松拧先不打胶。

半夜 3点了。累。小河马都倒了。。。。开始安装尾波箱。。

都是假组。 尾桨夹竟然出厂就打胶了。 不管他。反正都的来一次。自己的才放心。 所有螺丝拆了再打一次胶。 注意。拉臂里面别粘涩了。经常上这个 滑块拉臂,螺丝胶没处理好。装好后发现 滑块很涩。一般都是这个拉臂里面的铜套跟螺丝被粘在一起了。。。所以。这个要注意安装跟检查。

装上去 过瘾下。。。

尾轴的 轴承圈 用 螺丝胶固定在 合适的位置。 说明书上有写具体的距离。也有人用502 但我个人感觉502太脆。 还是螺丝胶靠谱 慢就慢点。。。。 这个需要点时间才能粘紧 。所以先丢一边。

安装好尾波箱。检查下 滑块的顺滑程度。检查这个是用手搬动球头扣的摆臂。感觉顺滑度。不是板桨夹。因为出力点不一样。表现出的现象也不一样。。这个绝对不能涩。。。

继续继续
大齿盘来了。。。

继续 拆了打胶。。 。单项里面抹些黄油。。

安装好大齿盘。。这个时候 才开始紧固马达齿。这样才能配合的好。。也可以垫张a4纸进去。在旋紧输出齿的顶丝。。。这样比较理想。。

wox 刚刚就说了。马达 是 4mm的香蕉头。还没在,现在呢。。靠线都比香蕉头粗。亚拓。 给个6.5或者6的吧。。160a电调呀。。

没法  等吧。加上没有凤凰的设置卡。只好买一个设置卡,顺便买6的香蕉头回来焊接吧。。。
搞定。 凤凰这货不带防打火。每次上电啪啪响。。。回头在说吧,。。防打火插头很贵的。

链接电脑下程序 。设置。搞定。这设置卡说可以脱机设置。但是我没找到咋用。懒了。 设置好电调就行了,200多大洋用一下。有点那个啥。。丢一边。

省略10000字的陀螺仪设置遥控器设置。电调设置。。进入测试飞行。。
很稳。。比700 就大一点。。但是桨要是拉平了就大很多了。。。。

首飞。浮力是比700更大。 首飞测试完就可以穿马甲了。

排排坐。

还行。。

小河马感觉 固定用这种小螺丝。这个头罩能撑多少次。 也许这种f3a马甲。就是比赛才用。每次换电池都得拆这个小螺丝。而且是机身上部2颗。机身下部2颗。wox 飞一次的正面拆完,翻过来再拆2颗螺丝。真实真爱才能坚持的设计。。。考验真爱的时候到了。。。。

拆吧。。

哇这里看,好深呀。。。。

就这几个配件。 应该很快。。。。

看说明。。。。。。。。。拆拆装装。。

留意安装方向。等等。

尾管这里的限位海绵我用醋酸胶带轻轻捆绑下

这个地方要吐槽下。固定方式是吧海绵用胶水粘好。但是咋会粘得很牢呀。。五花大绑了。这个固定座。不要拉得太紧。毕竟还要靠海绵的弹性。

再有配的是这种圆柱的螺丝,下面固定片松脱的时候容易卡住舵机拉杆。于是我改了圆头的螺丝。这个要换掉。

最后这个磁铁安装的时候要注意极性。粘好一边后把另一个重叠在一起。用笔做个记号。。。不会错。

收工。。结束。。。。则日试飞。。对了。这个f3c的马甲为啥不配套桨托呀。。 。。。。。每次拆装桨?这么漂亮的外壳。自己弄个泡沫的桨托多煞风景呀。亚拓你为了自己的形象也得随机身配个桨托吧。。。。

       总体感觉,亚拓的机器安装还是比较轻松。各个工件匹配度还是很好的。 但是螺丝,配件分类封装不是很合理。说明书与实际有出入,电调与马达随机配置的香蕉头不合理。另外。f3c的马甲 为啥不给配个桨托呀。。。。。
2019年0621.重新编辑改了一堆错别字。。见谅。。。。。。

网友:
好贴,可以作为教程了。虽然不玩直机,但也要收藏。

网友A:
好贴,赞,楼主和760x f3c是怎么选择的呢,感觉现在飞760x的多一点

网友:
下次飞的时候把河马也粘在飞机上··

网友:
我的也脱胶,质量问题

网友:
这个玩意设计的这么漂亮,炸了太心疼。

网友B:
有個疑問 每次換電池都要拆那個小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個疑問 每次換電池都要拆那個小螺絲?

是的。 。。。 所以。。。 。。。。 心情很重要。。。

网友C:
这个照片的黄颜色飞机是那款?有名字或者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照片的黄颜色飞机是那款?有名字或者链接么?

呀就露个翅膀就被你发现了。啦啦。

网友:
有种身体大 桨太小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赞,楼主和760x f3c是怎么选择的呢,感觉现在飞760x的多一点

因对目前的F3C比赛规则
800F3C可能在部分地区超标无法参赛
760适合全球各个地区的比赛规则

网友:
河马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個疑問 每次換電池都要拆那個小螺絲?

黑鲨壳上一个4个螺丝
侧面两颗底部两颗
每次换电池的时候需要松掉这4颗螺丝

网友B:
每次換電池都要拆螺絲也太累了....練習時也會裝殼飛?
佩服練F3C的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換電池都要拆螺絲也太累了....練習時也會裝殼飛?
佩服練F3C的耐心

f3c 就是练习耐心的

精准  稳定   漂亮   换电池顺便还能练下耐心,一举两得

网友:
很漂亮的直升机

网友:
河马大哥原来飞F3C也厉害啊,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