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黑羊nano 接收机 是不是可以输出ppm信号 接飞控控制固定翼飞机~?

楼主(2019-06-21):
入门不久,之前玩视距内的  。刚购入一套 黑羊  遥控睿思凯 x7  求教如题

黑羊套装

黑羊套装

网友A:
可以设置接收机输出ppm SBUS 或者CRSF 三种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接收机输出ppm SBUS 或者CRSF 三种制式

嗯嗯  看到这些 制式了  不太确定  所以 确认一下 ,控加lua 设置什么的  还得学习,  谢谢指教

网友(2020-10-03):
可以飞吗?

楼主:
可以 已经用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