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柒FPV】鹰眼小飞手三代,终于等到你

楼主(2019-06-21):
      小柒FPV

     来来来,买买买,干干干。
人生的意义就是任性起来。想干点啥干点啥。
苦了谁不能苦了自己。!

小飞手三代到手,鹰眼旗舰版正式下岗。!!!!

   小飞手三代:
             方便,便携,双接收信号好。清晰度高,亮度高,反应快。搜频方便。频点多。挂控上省心。
             可加装dvr模块。完美。!

   鹰眼旗舰版:
             重,厚,还得加个大电池供电。。。除了大,还真没缺点了。就是大重。
             清晰度对比来说差一点,亮度一致,反应速度快,,,外出得带个支架。
             内置dvr,整体完成度非常高,但是重就毁了。。。。虽然我用的最勤的就是鹰眼旗舰版。

   对比:
            对比请参考视频。
            小飞手三代会花一点,主要是用的天线不太合适,用的蘑菇头和棒子天线,距离远了会差一点。手头还没有内孔的天线。
                             手头都是内针天线,因为飞机上用的都是内针。
            鹰眼旗舰版,大模块的双接收加平板和蘑菇头天线基本适应所有情况。

   外观:
            鹰眼旗舰版是300斤的胖子。小飞手三代就是灵活的瘦子。
  便携:
            鹰眼旗舰版是7寸800*480分辨率,带3S5200毫安电池,整体重量799g,重,需要携带三脚架使用。
            小飞手三代是5寸800*480分辨率,内部集成电池,整体重量238g,很轻。直接挂控上使用,小飞手三代盒装带屏幕支架。

            来个度娘的知识点;屏幕尺寸一样的情况下,分辨率越高,显示效果就越精细和细腻。
                                反之:分辨率一样的情况下,屏幕越小,显示效果就越精细和细腻。

  拓展性:
           鹰眼旗舰版,买两根天线,加个卡,整个支架就可以下地了,基本终生不用升级。
           小飞手三代,买两根天线,,,,再加个DVR,再整个小屏幕,舒服,,,满满的科技感,
                               dvr模块插上信号线和地线就可以用了,很方便,短按开机,再短按录像,长按关机。还可以拍照和播放录像。
                               加上鹰眼的小屏幕,就特得劲。即插即用,内置电池。寻机神器。满满的科技感。。小屏幕可得劲。
                 对了,,鹰眼dvr停产了,,,我的是闲鱼淘的,建议整了鹰眼dvr再整这个小屏幕,因为是耳机插口,,别的dvr可能不兼容,

          OK,就说这么多,

           小飞手三代,悠闲飞非常得得劲,,,一般人真的时候我才用眼镜,而且我怕眼镜伤眼睛。
           下面上视频,小飞手真香!!!
bilibili

优酷

网友A:
旗舰版鹰眼还是很厉害的。接收端的DVR 在玩穿越的时候非常有用,可以寻机,基本上是必须的,鹰眼旗舰版不用再折腾。

网友B:
我不是砸场子……就是好奇,买小飞手的钱为啥子不买个二手reconV2呢…闲鱼上想说齐全的肥鲨reconV2才400多

网友C:
小飞手3已经有DVR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旗舰版鹰眼还是很厉害的。接收端的DVR 在玩穿越的时候非常有用,可以寻机,基本上是必须的,鹰眼旗舰版不用 ...

对啊,除了沉。重,还要带脚架。
确实没缺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砸场子……就是好奇,买小飞手的钱为啥子不买个二手reconV2呢…闲鱼上想说齐全的肥鲨reconV2才400多
...

玩过几个眼罩,
真心不得劲。眼睛看不过来难受。
可能是个人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飞手3已经有DVR版本了。。。

在哪.......

网友:
个人感觉鹰眼旗舰偏重固定翼fpv或者自组多轴监控

网友:
有了鹰眼旗舰版,一切都是渣渣。

网友:
鹰眼旗舰版必须的,可惜我的出了,后悔中,放两年觉得没用,出完了才想起来还有一架小胖子还没装呢

网友:
鹰眼的屏幕清晰度确实不如小飞手三细腻,这个是实话,对于固定翼没多大影响,对于穿越机看屏幕飞的可以考虑小飞手,毕竟细节很重要,稍不留神就炸鸡

网友:
小屏幕是啥型号?

楼主:
鹰眼奇景 iview 手持云台 取景器

网友:
鹰眼旗舰什么都好,就是外壳用了几年后就会好像溶掉了,黏黏的。

网友:
厂家为啥不内置个DVR

网友:
小飞手灵敏度没旗舰版高

网友D:
为啥充满电显示电压3.9哦,通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充满电显示电压3.9哦,通病吗

充满是4.1,用一会就降到3.9。
3.9可以用很久,
冲完直接3.9。应该是没充上,
用普通1a充电器,不要用手机的快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满是4.1,用一会就降到3.9。
3.9可以用很久,
冲完直接3.9。应该是没充上,

哦,我用的快充冲的,灭灯后,开机3.9,下次用普通的冲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我用的快充冲的,灭灯后,开机3.9,下次用普通的冲下试试

嗯,我用快充和电脑的usb都很快灭灯,然后开机还是没电。找了个旧的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E:
不适合眼镜,还是看屏幕舒服。国内的环境,一个人在户外用眼镜还是要注意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