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弄个CNC,希望大家给予帮助

楼主(2019-06-21):
本人在外地上班,在家时间很少,进度一定很慢,故不能连续发布,此贴只是希望大家给些建议!思路是先三轴,逐步四五轴,想与大路的立铣或龙门形式有所不同!目前考虑悬臂形式!已准备了底座、X轴、Y轴,地下室玩,重型,附上草图照片。

楼主:
玩耍空间有限,有一个T槽平台(660*1100重500公斤),直接在平台上模块化搭积木形式,尽量多功能,CNC非工作状态不影响平台使用(故考虑少一个龙门立柱的悬臂形式),重点大家帮我参谋一下悬臂形式的可行性?如果要啃铁刚性如何保障?

网友A:
其实开心就好,自己玩玩的又不会重切削,虽然觉得你的设计太烂,但还是支持你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开心就好,自己玩玩的又不会重切削,虽然觉得你的设计太烂,但还是支持你搞起来

先谢谢,能否具体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能否具体指点?

我没有什么可以指点你的东西,我也一直想要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找了一个1200*1000的大理石平板做底座,我也想要超长行程,所以我打算延长只有800mm的X轴滑台,只是我没你那么大胆

网友:
机器单轴1050还能摆客厅里的我完全不敢说话

网友B:
单悬臂有点悬,毕竟 杠杆力这么大

网友C:
这是摇臂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什么可以指点你的东西,我也一直想要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找了一个1200*1000的大理石平板做底座 ...

我没你那么大的空间,本来不大的地下室只能占一半,不超3.5平,还有小车、小磨、小钻床!快转不开身了,这个CNC不能超出底座平台范围,好在XY轴都选用铸铁,悬臂硬轨,还想模块化便于搬家,又是第一次,只是玩儿,也许目标实现了也就没意思了,过程才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悬臂有点悬,毕竟 杠杆力这么大

有好办法吗?底座平台太大龙门式一是空间不允许,二是不想照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摇臂钻

它不能摇臂,类似悬臂雕刻机也有的,只是悬臂另一端还加了配重,为了节省空间我不想加配重了。

网友D:
你不知道做台机器有多费时费事···········何况你还没时间?
建议:干脆买一台

网友B:
这种结构,没弄过,真给不了什么建议,只能说,用料结实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没弄过,真给不了什么建议,只能说,用料结实点吧

谢谢,用料感觉还行(不会计算),X轴铸铁的,滑轨有靠山和压块,Y轴(悬臂长540)铸铁硬轨,只是感觉XY轴链接处不牢靠!满意的地方就是结构紧凑。

网友E:
不是铸铁得没意义,铝合金刚度不行,加工零件精度不行。而且自己做得机架除非有加工条件,否则精度完全不行。还不如买成品机架,自己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没弄过,真给不了什么建议,只能说,用料结实点吧

坚决不买现成的,知道这样费力不经济,享受过程,可能目标实现了也就没意思了,没准到时便宜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铸铁得没意义,铝合金刚度不行,加工零件精度不行。而且自己做得机架除非有加工条件,否则精度完全不行 ...

没大的加工能力,目前三样东西~底座、X轴、Y轴都是淘来的得意精品,小有加工,完成自己一种思路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知道做台机器有多费时费事···········何况你还没时间?
建议:干脆买一台

特别佩服大师的才能,你的大做我基本都看过,很有启发,希望给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坚决不买现成的,知道这样费力不经济,享受过程,可能目标实现了也就没意思了,没准到时便宜出掉!

就怕不是享受到时候变成蓝瘦了。
太多这种开始雄心壮志后来销声匿迹的事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