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入模,不知道有螺丝胶,傻乎乎地装了一台亚拓600N,在模友的帮助下飞起来了。2个起落后大家发现旋翼头各种零件都松了。从此知道有一种东西叫“螺丝胶”。

楼主:
后来,还知道螺丝胶根据强度不同可以分类,高、中、低强度。
以后安装机器就好多了,零件松脱的概率小多了。
后来,发现了一个问题,上了螺丝胶后拆不下来。再后来,模友告诉我,要用火烤一烤。果然好使!
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和碳板很近,是不适合火烤的。
最近的几次炸机,有2次,光是处理螺丝胶的问题,花费的时间比修飞机长多了。
所以
我痛恨螺丝胶!
经验分享:
必须要上螺丝胶的地方。
(1)横轴。这个必须往死里上,要抱着大桨夹不要的心态,上满上足。
(2)舵机臂与舵机固定。这个要适当上一些,没有必要上死。否则,你懂的。。。
(3)球头与舵机臂。这个也要往死里上,上满上足。最好能用螺栓代替。
(4)尾轴。这个必须往死里上,要抱着小桨夹不要的心态,上满上足。
(5)倾斜盘上的球头。这个也要往死里上,上满上足。
(6)旋翼头上穿过主轴的螺栓。这个没有必要上太多,适量。
(7)固定尾管与尾巴的螺栓。尽量上死。实在想拆,可以用火攻。
(8)螃蟹爪上的各种小螺丝。建议上死。如果想拆,螺丝容易拧坏。但是,没办法,这是关键部位。
其它地方,如侧板、电机、舵机上的各种螺丝,没有必要上死,可以适当上中等强度螺丝胶,或者不上,但要经常检查。
就想起这么多,大家补充吧!
谢谢!

网友(2019-06-22):
引用 网友A:
13楼说了。
也不用清理到一尘不染那种程度,手摸上去没有泥就可以了。有些高震部位比如尾波箱,适当留一 ...

多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各种顶丝。电机齿的顶丝可以上死,实在不行可以火烤;主轴上的顶丝可以适量上一些;尾轴上的顶丝可以 ...

一个经验,电机顶丝不用高强度,中等强度甚至低强度就可以。关键是在电机轴上涂点轴承胶,圆柱体专用的轴承胶,淡绿色,不是是螺纹胶的蓝色和红色

网友:
242和243的就不错,上3个螺纹,大螺丝上多了也没事,主轴都5.0的螺丝,能拆,1.5 2.0的螺丝就要注意了,多了拆不下来,刀头不滑螺丝滑
可以用防风火机加热,火力很集中
轴承也需要打胶,主轴轴承这些,如果不打胶,框量会越来越大,最好680的,粘死,要拆加热取下来

网友:
横轴也不能上太死,不然有螺丝刀扭变形都扭不下来的情况出现,还有塑料件附近的最好只用蓝胶,就是低强度的,只要尾巴震动小,基本尾巴很多地方都是打蓝胶就可,就尾中联固定尾轴和固定桨夹的用红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