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直升机舵机问题

楼主(2019-06-21):
直升机的各个动作 几乎需要4个舵机同时配合才能完成,特别是螺距的改变要收个舵机同时完成。而接接收机时,有副翼舵机,升降舵机。。。。。请问,4个舵机哪个位置的是副翼舵机,哪个位置是升降舵机,哪个位置是螺距舵机?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不同的三轴陀螺仪定义不同根据说明链接

网友:
这个不太好回答,其实都是混控,有副翼的不同的遥控器可能混控方式不一样,无副翼的不同陀螺仪混控方式也可能不一样,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
十字盘形式不一样混控也不一样

网友:
楼主最好说清楚什么机,什么控,什么陀螺仪,才好回答

楼主:
明白  也就是说什么副翼舵机、螺距舵机、升降舵机这些名称只是名称,具体接线要根据具体陀螺仪和接收器接线???这样理解合适不?

网友:
什么副翼,升降 螺距都不恰当,干脆叫1.2.3.行了

网友:
一个副翼动作是三个舵机配合的,其它动作也差不多。接法根据机型和陀螺仪不同也不同。你只要知道遥控打副翼摇杆飞机做出副翼动作就行了。别的动作也一样。

网友:
控制大桨的三个舵机全是混控动作,不太好说哪个控制哪个,楼主可以把大桨拆掉,接上电操作遥控并观察一下各个舵机的配合情况

网友A:
斜盘混控了舵机的作用和功能就不好说了,只是个命名标记习惯,对这机尾,左边的叫副翼,右边叫螺距,后边的叫升降。有种习惯又是把左右反过来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混控了舵机的作用和功能就不好说了,只是个命名标记习惯,对这机尾,左边的叫副翼,右边叫螺距,后边的 ...

感谢大神  这样就很好分辨了

网友(2019-08-02):
要看你用什么陀螺仪,陀螺仪有单轴和三轴的,陀螺仪不一样安装方法也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