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突发] 新手入模神器|“阿舍儿”固定翼滑跑/降落纠偏陀螺仪——AG61

楼主(2019-06-21):
图文 / BC

老一辈航模爱好者

自1956年我国举办了第一届航空模型比赛,航模运动正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直到今日,这项“运动”已经成了不少人的爱好,然而“入坑”的过程是艰难的,不论是固定翼,飞翼,直机还是穿越机,都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练习,以最早最经典的固定翼来说,要飞起来不难,难的是精准控制,特技动作,对于新晋飞手来说,降落和起飞的滑跑也是至关重要的,炸机往往发生在这两个阶段,关于这方面的教学,论坛的“新手课堂”也有相关介绍,想学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以前学飞飞机的时候都要自己买材料,组装,调试,各种虚位,滑跑起飞的话从来都是歪着飞,撞坏也是常有的,好在可以缝缝补补又继续,靠的是手动纠偏,到现在逐渐有了套机,到手飞的那种,还有各种辅助设备,也就是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滑跑/降落纠偏仪。个人觉得,飞机自己组装有成就感,而纠偏仪适合用在爱机上,防止被刮着碰着。

阿舍儿固定翼滑跑/降落纠偏仪——AG61

简单介绍下:AG61采用32位微处理器,自适应算法,免除复杂的参数设定和调整,对陀螺仪传感器高速采样得到的模型跑偏数据,进行快速高精度处理,控制模型转向轮舵机纠正跑偏。

如何使用

首先来看AG61的信号输出和输入,输出信号有:起落架输出;转向输出。输入信号有:转向输入;起落架输入。

整个模块重量在10克左右,完全不用担心增负。

接下来,用一架飞机来做连接演示

输出信号端连接,以起落架输出为例,找到飞机上对应的起落架(Gear)信号输入,连上就OK。

转向也是一样,找到飞机上的转向信号输入杜邦头,请记住飞机上的转向信号是第几通道,(一般垂尾的舵机和转向舵机是由一个通道控制)因为连接收机的时候要保持一致。我这里是4通道。

转向输入,之前是第4通道,所以现在连接到接收机的4通道上。

同理,起落架输入信号连在第5通道。

以上就是连接的过程,很简单吧,值得一提的是,AG61这款纠偏仪只适用于“前三点”式的固定翼模型,即靠前轮控制地面转向的飞机。

安装调试

请按照说明书所指方式(要么平行于飞机底平面,要么仪器上的箭头方向垂直于底平面)如图,我采用侧面箭头垂直于底平面的安装方式。注意,尽量使其远离电机发动机

上电,LED灯快闪表示正在初始化。这时候请不要移动飞机,也不要打杆。

LED长亮表示初始化完成。

注意,这时候会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打杆方向是反的。

这时候就需要将遥控器上的“通道反向”里设置方向为“反”(若之前是“正”的情况下打杆方向错误),反之则设为“正”。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打杆没有反应,这是因为陀螺仪认为起落架已经收起,需要重新校准陀螺仪,也叫“方向自动适配”。

操作前,需要将遥控器的“方向”控制杆量行程设到100%。最好校准一次遥控器,确保摇杆处于中立位。

记住,重新上电,在陀螺仪初始化一分钟内,快速左右打杆控制方向(大概左右各5次到10次)直至方向舵开始转向,校准完成。

以上就是AG61纠偏陀螺仪的大致使用过程,简明意赅,之后就可以拿到场地上去滑跑试飞。总之,各位新手模友,在技术不那么熟练的情况下飞爱机,这绝对是一款辅助神器,老手们也可试一试“高科技”带来的便利,不用时刻纠正方向确实很省事!

想要的小伙伴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到5iMX官方淘宝购买哦!

阿尔舍ASSAN AG61航模滑跑纠偏陀螺仪

购 买 传 送 门
长按下方识别二维码,前往购买
------------------------------------------------
------------------------------------------------

网友:
思路不错,不过跑偏后三点的影响更大啊

网友:
地面跑偏不是大问题,问题是新手上天后各种懵逼

网友A:
1948。。。。国家还没解放都有人玩这个了!佩服!

网友:
前几天还在想给后三点装个gy401管转向轮试试看呢

网友B:
仔细看了下原来只能装前三点的啊

网友:
为什么只能前三点

网友:
好高深啊。这东西好像随便什么飞控都能解决的问题啊,cc3d也可以纠正偏航

网友C:
这不是随便一个三轴陀螺仪都能解决的问题吗?

网友:
那后三点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48。。。。国家还没解放都有人玩这个了!佩服!

193几年,南京就有线操纵飞机比赛。兵荒马乱年代能玩的了航模,真是情怀

网友(2019-07-21):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下原来只能装前三点的啊

把起落架电机正负极调换一下就可以用于后三点了吧!

网友(2022-04-17):
为啥我装上去,纠偏是反的,就是机头朝左,方向轮也是反的?

网友:
新兵学习,入坑航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