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力360机子怎样

楼主(2019-06-21):
有飞航线的经验,想入手一架直机玩玩,玩过x360的欢迎留言

网友:
玩过X3,和360差别不大,我觉得可以,无论是后期维护修理和稳定性都对新手挺友好的,推荐找到本地组织,还有就是大小桨夹换成金属,其他都OK

网友:
大小桨夹换成金属的以后,是一架很不错的直升机,维护简单,配件价格便宜。

网友:
航线 悬停不暴力的话塑料桨夹也没什么,至少我都飞了200多起落了,还没炸锅。。3D也不是很暴力。。

网友:
X360应该说是不错的入门级,价格便宜,新机空机600元。不暴力还是不错的,尾轴和尾浆夹建议换X3的,我现在就在玩X3,换件就用X360的配件了。入门也不需要太精准,所以X360还是不错的机子。

网友:
X360很好的入门练习机 随着自身水平的提高 就能体会到和X3在操控性上的差别 这个差别其实不小 所以先玩X360 以后再说

网友:
他们都说好,但我更喜欢500

网友A:
尾桨夹要换金属,大桨夹可不换,因为富丽原厂金属的轴承位虚位大得桨夹可左右摇晃

网友:
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桨夹要换金属,大桨夹可不换,因为富丽原厂金属的轴承位虚位大得桨夹可左右摇晃

对的,我用了之后有双桨

网友:
调好了是款不错的飞机

网友:
射过两次尾桨夹,一次可能桨夹塑料老化,射完的一边轴承什么的还在,另一次直接断螺丝,现在飞X360不敢放开飞了,就怕哪里又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