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空闲帮我做几个能做这个

楼主(2019-06-21):
铝合金材质厚度10-12mm  就是图上的这种  我也有机器可是加工出来精度太差  如果能做的话单价多少   要是吧里不能发这个这样的贴 我自己删  谢谢

网友:
精度要求不说一下吗? 到底是加工水平问题还是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床能做出来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找铣床铣吧。

楼主:
是我加工水平的问题

网友:
楼主  我可以帮你

网友A:
这个用雕刻机做分分钟的事情。我有铸铁机架伺服系统的雕刻机,精度绝对是杠杠的。
楼主我可以免费帮你做,你给1.5倍的材料和来回运费做就行了。
因为我真的挺闲的

网友:
貌似见过这个草图

网友:
楼主你那个夹具不能好用啊,短一点的材料怎么夹?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不难加工啊

网友:
标注内容看不清,怎么知道“精度”要求?型状、位置、公差、光泽度,都须标注,依此确定加工工艺、工步以保证精度要求。

楼主:
这其实是我做微型铣床的零件  刚开始用钻头钻偏差太大后来找到方法了  卡盘夹铣刀直接洗出来的  精度虽然不是太好  但是还可以用  10mm的铣刀 铣出来的孔10.05 然后在开个口攻丝做抱紧就行了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5级钳工加上台钻就能搞定的事

网友(2019-12-20):
图上应标一下形位公差光洁度要求

网友:
也买了这个小滑台

网友(2024-05-07):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雕刻机做分分钟的事情。我有铸铁机架伺服系统的雕刻机,精度绝对是杠杠的。
楼主我可以免费帮你做, ...

这么闲干嘛,搞钱搞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