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黑羊crossfire高频头有些问题

楼主(2019-06-21):
我把功率开到了500mw,结果起飞信号连接率才60到70,飞行时却没有失控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现在要把信号连接率提高到90到100,不然飞远了失控真有点担心

网友:
该怎么弄,提高信号

网友A:
信号强度没弄对吧

网友:
怎么弄信号强度

网友B:
调成915,别用86几的

网友:
我的就是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