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4飞控同时接数传个GPS的问题 ardupilot固件 附调试结果

楼主(2019-06-22):
用的是F4V3标准版飞控 不是PRO 定义引用商家的图片:

已经刷ardupilot固件, ardupilot固件下载没有V3标准版 只有F3PRO ,所以刷的是PRO ,我想用433数传在地面站显示, 同时用GPS  ,但是板子串口似乎有点问题 我把GPS接到上图的TX6 RX6上,在MP地面站需要配置UART3为GPS 才能使用GPS 板子上的TX6 RX6并不是对应MP里的UART3!数传接在RX1 TX1并MP配置好UART1为数传端口,上电调试,数传和摄像头信号回传都正常,但是这样有个问题,遥控器不能用了,SBUS遥控器是用TX6 RX6的。

我想把GPS移动到SDA/RX3上,但是这个是I2C和串口并用功能,我就不知道怎么把这个端口配置成串口功能,是需要修改ardupilot固件源码吗?

ardupilot固件源码中端口定义如下
https://github.com/ArduPilot/ardupilot/blob/master/libraries/AP_HAL_ChibiOS/hwdef/omnibusf4pro/hwdef.dat

不知道把I2C功能注释掉,对应的串口添加进来,重新编译能不能行。

网友:
一般做程序的,改端口配置应该在定义申明段,而不是功能函数段里实现的。

网友:
不建议直接修改源码,除非对此源码已达到精通水平。否则很可能会带来某些潜在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同樣的問題, 最後無解只好捨棄藍牙, 勉強還能飛,  但外場設定調試很麻煩.

网友(2020-11-22):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1-01-28):
这个接线图有问题,TX6和RX6对换下(F4v3s,带图传滤波)

网友(2021-07-22):
这款F4飞控,sbus 和串口6是物理连通的,一般接法是   串口6和串口3接GPS和罗盘(波特率默认),串口1接数传(波特率57600),sbus接收机接在接收机引脚上,然后在接收机信号选择上  : 总共有三个焊盘     分别是  SUBU焊盘    中间焊盘    PPM焊盘     请短接中间焊盘和PPM焊盘,用美工刀将  SUBU焊盘    中间焊盘   之间的铜皮划断,这样的话   SBUS就可以单独用了,也不影响串口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