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1/16 TD M10“狼獾”(制作中)

楼主(2019-06-22):
     好长时间之前就开始做M10这车了,虽然网上有卖的(好贵),加上想改个谢尔曼,于是决定自己做。但有好多事(懒),就一直拖到现在,终于等到假期可以拿时间肝模型。
     接下来是过程,技术还是很菜,电脑绘图啥的也不会,基本就是尺规作图……
这里胶水用的是AB胶,因为每个面不是紧密结合的,ABS专用胶就不好用了
车体部分:车体用的HL的M4A3谢尔曼车体,但这个M10的车体,需要做一些改动
1变速箱装甲,和HL的A3车体的变速箱装甲不同,需要切割后加胶板&补土做改动
2车尾也不一样,使用胶板做改造,去除原装的排气管,加上新的排气管,散热器,挡泥板等。
吊钩就使用HL的配件做改造
其他的细节等做完大体外形再添加
首先去掉HL原装的尾部舱门和排气管,把缺的地方用一块ABS填补,然后把外面也填平。
对尾部做一些切割,然后用胶板添加尾部

接下来,由于出现了差错,前面的一些改造是错误的,只好对车体进行重新制作
重新制作的车底     车面加挡泥板的一部分           组合在一起

制作排气管挡泥板(?)
用一块1.5mm的ABS板弯的,先用酒精灯加热,然后一点一点弯
中间挖一个洞,做出排气口的地方,两块胶板用胶粘住之后使用补土填平
弯起来好费事啊TAT

后面加上一块胶板,把这一部分做成可拆卸的,使用三颗M2螺丝固定,方便之后喷漆维修之类的

装一颗螺丝看看效果

尾部改造先到这里,排气管和散热器还没想好咋做……
炮塔制作:炮塔就是全拿胶板做的,因为没啥垂直的结构,还做错了好几次
这里就照了一部分过程的照片,首先是算算算,然后绘制到胶板上开始切割(落下没技术的泪水)
切割后先把炮轴那两个圆片用AB胶固定,然后把炮塔后部四块板安在一起
等AB胶固化的差不多了,再安装两块侧面的板
这是炮塔后部的四块板

这是侧面的板

这些都做完之后检查一下炮塔,看看有没有重大失误,防止全做完了出现大的差错,追悔莫及
检查一下差不多了,安装剩下的板(下图那四个空着的地方)
确定好大框架之后,这四块就好做了,按到纸上描边然后切出相应尺寸的胶板安装就行了,然后打磨修整
没安装的时候

安装好了两块

把前面也安装好

因为M10的炮塔侧面这个位置是用铁板弯折成的,有弧度,所以做的时候留出空隙,到时候用补土做弧度
把补土的部分留到晚上做,一觉醒来就固化了,节省时间^-^
固化后打磨平整。这是完成的炮塔外形

制作炮盾,圆形的部分先用电钻钻孔然后打磨,上下两侧也加热弯曲,里面加了两个x3角加强
等做完后用AB补土和牙膏补土做铸造感
侧面看

里侧看

外侧

由于没搞定炮管,炮盾先放一放
制作火炮耳轴的部分,准备使用螺丝固定,方便拆卸,放一个金属棒模拟一下耳轴

把炮塔和支架放在一起看看

接下来做车体车面的连接
还在做,先更到这里,顺便找找之前的图
发个帖防烂尾

网友:
可以,坦克玩的就是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