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用花钱买整流罩了

楼主(2019-06-22):
不管是几桨的,以后都可以自己画图然后3d打印了

楼主:
动平衡和同心度比买的商品的好太多了,我以前买的一个整流罩,转起来震动大到可以把电机震脱了

网友A:
小飞机可以,大飞机转起来直接爆掉

网友:
可以,我打印的桨罩40级油机上用着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飞机可以,大飞机转起来直接爆掉

取决于你设置壁厚多少,如果很厚的话,强度绝对超乎你想向,反正我这个尺寸的整流罩,打印出来的重量只有商品整流罩的三分之一

网友B:
关键是不会画图,这个是主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不会画图,这个是主要的。

感觉越来越难以静心学习了……

网友C:
你的打印机用的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打印机用的什么型号?

1987 i3打印机

楼主:
之前打印的结构上有点问题,孔柱容易断,后来又改了一版,然后切片参数细化了,打出来表面细腻很多。

网友D:
自己用三D打针成本会比买的高吗?

网友E:
稍微普通点的  自己打印没有问题 , 需要高强度也可以自己内贴碳纤维补强,
如果需要高精度,高转速动平衡可能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三D打针成本会比买的高吗?

时间成本不考虑,因为可以可以让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工作,材料成本不超过5元。整流罩直径90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稍微普通点的  自己打印没有问题 , 需要高强度也可以自己内贴碳纤维补强,
如果需要高精度,高转速动平衡 ...

贴碳纤维这个办法不错,我打印那个壁厚1.2mm,强度一点问题都没有,3525kv560电机,4s配上14*6的桨,动平衡非常好。很满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碳纤维这个办法不错,我打印那个壁厚1.2mm,强度一点问题都没有,3525kv560电机,4s配上14*6的桨,动平 ...

谢谢楼主分享!正发愁德系的桨毂很特别,这下可以考虑打印了。

网友F:
在收费的前提下,能帮助打印3叶和四叶的吗?这是比较头疼的,市场上能选的尺寸太少,特别是四叶,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收费的前提下,能帮助打印3叶和四叶的吗?这是比较头疼的,市场上能选的尺寸太少,特别是四叶,几乎没有 ...

可以啊,问题是,桨叶你怎么弄,桨叶也打印的话,有点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问题是,桨叶你怎么弄,桨叶也打印的话,有点不靠谱

太好了。 我一直认为3D打印是自己做轻木机的福音,但自己的能力不够,很羡慕像你这样有本事的。
我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是桨罩,桨叶就像你说的,那是不靠谱了。几百瓦的功率,近万转的转速。。。。。。
我加你好友商量,可以吗?

网友:
LZ这结构看着就扎实

网友:
这不是板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