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刷和无刷电调电机的优缺点

楼主(2019-06-22):
计划做一条船,但在动力方面不清楚。不考虑航速,向各位大神请教有刷和无刷电机的区别?

网友A:
毫无疑问选无刷的。有刷电机存在电刷磨损,寿命短,而且电刷对电路的干扰也很大,在以前的短波控中,如果使用有刷电机,对接收机的工作影响非常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选无刷的。有刷电机存在电刷磨损,寿命短,而且电刷对电路的干扰也很大,在以前的短波控中,如果使 ...

短波控???

无刷外转子的能做水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选无刷的。有刷电机存在电刷磨损,寿命短,而且电刷对电路的干扰也很大,在以前的短波控中,如果使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波控???

无刷外转子的能做水冷吗?

可以做,不过船仓有一定空间,可以不做。外传子自带风冷,我认为15分钟内足够

网友:
首选无刷,有刷发热太快,但是有刷比无刷的便宜很多。
如果你的无刷是外转子的,也可以做风动的,就不用考虑电机散热问题了

网友:
首先,你要做哪个种类的船模型这是前提,竞速的,电机用无刷。仿真比例的有刷就可以,在说说成本问题,无刷的成本肯定高,有刷的便宜,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选。

网友:
同意上边模友的说法。

网友C:
刚用无刷改装了艘船

网友:
不管什么情况 选用用无刷肯定没毛病 否则 玩一会模型 就能闻着有刷电机的焦糊味 这种感觉很难受了

网友:
肯定无刷,有刷寿命短,干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