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2):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先把飞控减震加强一下,不行的话先禁用罗盘试一下定点看看,最好是分析一下日志看看有没有EKF报错,另外加速度计X Y 两轴建议不要超过±1 ,Z 轴不要超过10的±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把飞控减震加强一下,不行的话先禁用罗盘试一下定点看看,最好是分析一下日志看看有没有EKF报错, ...

重新刷了一下固件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刷了一下固件好了

刷的什么固件呀

楼主:
我也忘了 重新刷了一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