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x、好盈电调定速-----定速转速标定及定速值计算方法,500x可直接用

楼主(2019-06-23):
亚拓500x是架好飞机,实际飞行过后,各方面很满意,综合性能还是很好,尾巴也没有帖子上说的各种问题,一根棍~   可以说是这个级别中没有明显短板的机子,不知道为啥有些人连机子都没有就喷这不好,那不行的,莫非真是为了喷而喷? 还是觉得喷了亚拓自己就很屌了一样,好奇怪~
以后真可以忽略这些嘴炮渣了。
言归正传,下面记录下我的定速配置,仅供参考~

我的这架亚拓500x配置:
亚拓版的好盈80A,
电池男爵6s 35C,全新
470mm桨、80mm尾桨
定速:存储定速

转速标定:
满电、0螺距、50%的油门

标定后查看电调参数:

查看原厂参数:

大齿:134T
马达齿:12T
电机数:6

根据计算方法计算:

公式:Max RPM÷(电机级数÷2)÷齿比

全油门:117*1000÷(6÷2)÷(134÷12)= 3493
80%油门:3493*80% = 2794
85%油门:3493*85% = 2959
88%油门: 3493*88% = 3074
90%油门:3493*90% = 3144

根据我的手法,80%的定速理论上2800转左右,动力已经可以了,
再暴力一点可以上85%~88%,470mm桨,3000转以上动力都足够
留出10%~15%的空间让电调保持转速用。

以上是理论计算的数值,与实际飞行中的转速是比较接近的,但不是100%一样,对于我们普通玩家,这个已经足够了。真心没见过几个买测转速的去实际测,也没必要;

如果是500x原厂配置,可直接参考我的结果进行定速曲线设置,85%~88% 就能爽飞~

网友:
雷锋精神

网友:
请问这个电调是原装自带的还是好盈的?

网友A:
请问是买三合一 好盈设置卡 铂金V4 好赢设定盒 速龙一朗 车用 电调编程卡吗?????

网友B:
我去,570mm的大桨?我都想用420mm的省钱了

网友:
500的机挺好,粗壮好维护,再大又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买三合一 好盈设置卡 铂金V4 好赢设定盒 速龙一朗 车用 电调编程卡吗?????

500x自带2种电调,一是80X,不行;二是80A,其实是好盈的电调,用好盈的设置卡就可以
我买的是v4可以用的那种设置卡,车船的电调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570mm的大桨?我都想用420mm的省钱了

不好意思,写错了
是470mm的桨,有99元的b桨,也非常好用。 470mm 浮力增大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0x自带2种电调,一是80X,不行;二是80A,其实是好盈的电调,用好盈的设置卡就可以
我买的是v4可以用 ...

可惜我的是80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我的是80x……

都能飞,飞吧,~  觉得不爽可以升级个好盈100A V3,全新的才320多,划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
是470mm的桨,有99元的b桨,也非常好用。 470mm 浮力增大很多

淘宝怎么搜索这种桨?关键字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怎么搜索这种桨?关键字是啥?

470mm 大桨

第二行就有99元的。我买实际飞了,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470mm 大桨

第二行就有99元的。我买实际飞了,还可以。

多谢哈!!! 对了,你们用的论坛APP有没有被手机报bd和木马的情况?
你是在哪儿下载的?

网友D(2020-05-25):
大师请教几个问题 望解答下 第一我用设置卡定速的时候 为了安全等因素 我可以把大小桨拆了定吗?拆了定有什么影响?第二 看你的帖子是用百分50标定的 是不是我以后用80的油门 飞 电调还是50的动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请教几个问题 望解答下 第一我用设置卡定速的时候 为了安全等因素 我可以把大小桨拆了定吗?拆了定有什 ...

1、 不能拆桨,拆了不准;理论上来说,会偏高;
2、50%的螺距为0,也必须为0,不会起飞,安全;
3、标定完后,油门曲线80%就是动力的80%;

网友:
引用 楼主:
1、 不能拆桨,拆了不准;理论上来说,会偏高;
2、50%的螺距为0,也必须为0,不会起飞,安全;
3、标 ...

我的特技1是80的油门 特技2是90的油门 我用特技1 ,80的油门定速可以不?

网友(2021-11-07):
就看你这帖子,准备入了

网友E(2022-01-05):
我又来了
大佬
设置定速的时候为什么我又开始尾巴追尾事故
左右来回慢摆
频率不高速度不快
80a电调和原厂电机
mb陀螺
总感觉好盈电调和亚拓电机配合上哪里有点问题

网友:
富丽X360的改造前,后。可以用稍大尺寸电池了,飞行时间增加了 -   https://bbs.5imx.com/forum.php?m ... =1576960&extra=

网友F(2022-02-11):
引用 网友E:
我又来了
大佬
设置定速的时候为什么我又开始尾巴追尾事故

哈哈哈你又中招了,,我的550X目前用的亚拓100A(就是好盈代工那个)加MB陀螺,目前锁尾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你又中招了,,我的550X目前用的亚拓100A(就是好盈代工那个)加MB陀螺,目前锁尾还不错

是啊,这个调p还不管用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