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7D 120级 汽油固定翼 讨教..

楼主(2019-06-23):
最近想上全球这架P47D 120级的固定翼。。本来打算想上DLE35CC的。但是不能装长排气管。 又看到论坛里另外一个魔友说装35CC头还轻了点。头上还做了配重...  那我又考虑了DLE的双缸40CC....  不知道能不能装40CC这个双缸。会不会头太重了.双缸感觉要比单杠稳定点.     飞机已经定了就选这个全球P47。现在就是在这两个发动机徘徊。不知道选哪个发动机好。
35CC的拉力7.8Kg/海拔1800米   9Kg/海拔100米 9Kg 重量1160克
40CC拉力8.5Kg/海拔1800米     9.5Kg/海拔100米 9.5Kg 重量1450克
P47飞机重量:4850克  加上舵机  电池油箱 1000克左右
大家觉得上哪个发动机合适。。这两个发动机的优点和缺点。。推重比例怎么样。

楼主:
图片来了。大家参考下。出个主意..

网友A:
双缸的装上头罩能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缸的装上头罩能上吗?

是装不下。两边对角开个孔。这些都不影响。 主要是配重和推重比。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装不下。两边对角开个孔。这些都不影响。 主要是配重和推重比。考虑。

推重比两个发动机都没问题。推重比都过2了。重心调节的话,光看设备重量和飞机重量是无法估计的。还要装好飞机后找到重心点,再来慢慢配重调节。

楼主:
就不知道这飞机好飞不。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
用NGH38  头像不错

楼主:
口碑怎么样啊。国产4冲。用的人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口碑怎么样啊。国产4冲。用的人不多。

还可以蛮稳定的,,我有台闲置 的,,  拉力7KG  排气量: 37.97cc
缸径: 39mm
行程: 31.8mm
实用转速范围: 1600-8000rpm
输出功率: 3.58HP/8300rpm
引擎重量: 1310g
点火器重量: 100g
点火器电源: DC4.8V-8.4V, 1000mAh
推荐螺旋桨: 18x8-10, 11x7, 19x8-10, 20x8
燃油: 90#汽油 + 2T润滑油

网友:
建议DLE35CC,拉力足够声音差点,或者NGH38CC,动力够用声音好听,双缸40没必要动力没差多少,头罩漏出太多也难看

网友:
用dle35刚刚好,不用配重,动力过剩,排气你可以去五金店买一根天然气波纹管,从中间切开装上去就好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