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模式

楼主(2019-06-23):
咨询下穿越机模式设置。AIR模式是否单独设置解锁?手动模式电机怠速要不要打开?手动模式打开怠速是不是可以代替AIR模式?

网友A:
AIR模式有专门的模式开关
AIR模式不等于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R模式有专门的模式开关
AIR模式不等于怠速

兔蛋大哥来了。手动模式怠速要开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IR模式有专门的模式开关
AIR模式不等于怠速

手动模式下,air开和不开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模式下,air开和不开有何区别

有的说AIR模式一直开着 等于是叠加到任何模式。有的是AIR模式单独解锁。搞糊涂了。

网友C:
air mode是为了在停止动作的时候锁定飞机姿态,比如说做翻滚动作的时候,当你摇号回中,飞机会保持当前姿态,不会继续翻滚

楼主:
引用 网友C:
air mode是为了在停止动作的时候锁定飞机姿态,比如说做翻滚动作的时候,当你摇号回中,飞机会保持当前姿态 ...

那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设置呢

模式里面有个air mode,设置的开关就行了

网友D:
我也觉得没搞明白用遥控器开关控制的AIR mode和betaflight配置页面那个air mode always on,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没搞明白用遥控器开关控制的AIR mode和betaflight配置页面那个air mode always on,到底是不是同一 ...

是同一个模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同一个模式

我是air mode用姿态模式开关一起控制的,自稳关air mode,半自稳和手动开air mode

网友G:
我是习惯把airmod设置一个固定的开关,花飞的时候打开即可。而不喜欢永久开启airmo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习惯把airmod设置一个固定的开关,花飞的时候打开即可。而不喜欢永久开启airmod

平时练习都是手动对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平时练习都是手动对吧

是呀,只要不玩难度大的动作,手动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呀,只要不玩难度大的动作,手动挺好的

手动要开电机怠速吗

网友H:
请问怠速如何开启和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air mode用姿态模式开关一起控制的,自稳关air mode,半自稳和手动开air mode

直接叠加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怠速如何开启和关闭?

BF里面 “解锁后不要转动电机”选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手动要开电机怠速吗

acro、angle下不怠速。  airmod下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acro、angle下不怠速。  airmod下怠速。

我都开启怠速的。感觉有怠速好飞点

网友I:
acro mode 玩花式,常常会把油门拉低或零, 如果不打开airmode,最少怠速必须打开。 这是为了防止油门在零时,电机停止转动. 如果开了airmode, 在油门低或零时,pids 仍然工作,第一确保穿越机漂着时,还保持着姿势.第二仍然可以作翻滚动作,第三防止电机停止转动. 开了airmode, 可以不用开怠速.
用遥控器开关控制AIR mode是因为有时在著陆时,不小心撞击地面,将会使得穿越机跳跃.使用开关方便著陆前关闭air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I:
acro mode 玩花式,常常会把油门拉低或零, 如果不打开airmode,最少怠速必须打开。 这是为了防止油门在零时, ...

手动模式开怠速油门在0时候PID工作吗?

网友:
应该有约束着,你可以飞高一点再把穿越机翻180向下自由漂落,应该可由镜头看出穿越机比较难保持姿势。

网友:
引用 网友I:
acro mode 玩花式,常常会把油门拉低或零, 如果不打开airmode,最少怠速必须打开。 这是为了防止油门在零时, ...

解答得太清楚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