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大力f405

楼主(2019-06-23):
说下探讨问题的大致流程,控开机,上锁状态,然后飞机上电,平放地上,中间过程听到飞控重启的滴滴声,然后飞机全油暴走,直接翻了,此过程控全程放地上,没动过,固件为4.03。暴走之前正常飞行了5,6个电。
在这次事故之前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大致情况是拿着飞机准备放地上,飞机突然暴走,把手打伤,固件为4.00。

在刷4.03之前重新把飞控的所有焊点全部重新焊了一遍,并仔细检查了几遍,个人确认没有任何问题。本人入坑穿越机接近一年,虽不能说了解穿越机的所有知识,但是最基本的装机刷固件,调参了然于心。成都的穿越机飞友可以作证!
大力f405这两次的突然暴走,让我不得不对大力产生了怀疑,在此请教论坛模友,有没有和我遇到同样的问题,这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前所未有,现在我的两套大力40a加f405已经不敢用了。
对了,同时申明飞机这两次暴走之前飞行没有任何问题,为了大力用户的人生安全,希望大力找到原因,同时我也会经常拆桨测试
后面固件为4.03的飞机暴走有成都模友尚海人和肥羊见证,因为事出突然,两次都没拍到暴走的图片和视频
同时申明我不是哪个厂家请的托,本人也是大力的忠实用户,我已经买了三套大力40A套装!!

上图为暴走飞机,配置为大力40a和大力f405,熊猫v2图传,微老鹰摄像头,r-xsr接收机,熊猫电机,创世泰克机架。
以上问题仅供探讨,没有任何喷厂家的意思,但是我也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第一次在论坛说这么多,篇幅较长,望各位模友见谅!

网友A:
没解锁就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解锁就失控了?

没失控啊,上锁状态飞控暴走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4.03固件是否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C:
会不会是失控全油门?我的遥控器离飞机近了就失控的

网友:
这手伤的 看上去就非常痛 十指连心啊

网友D:
隔着屏幕都肉疼!!我的穿越机也出现过一次类似现象,但一直没搞清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着屏幕都肉疼!!我的穿越机也出现过一次类似现象,但一直没搞清原因。

所以要搞清楚,耍个飞机人生安全都不能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4.03固件是否可能导致问题。

考虑刷回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失控全油门?我的遥控器离飞机近了就失控的

不是所有电机全油门,其中一两个

网友E:
小心为上

网友F:
可能炸坏了其中一个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考虑刷回3.5

说一下我今天碰到的。新组装的机,曼巴f405 40a套装,到手直接刷了403固件。包括95c电池,全部是新的,3.8v电压的时候翻滚动作飞控直接重启,而且某个电机转动不正常。不信邪,回家焊接所有电机,电线。修复之后重新翻滚,依然重启,但电机转动正常。经朋友提醒,下午刷回3.57。暂时还没试机,回头来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心为上

暴走时不时来一下,酸爽程度不亚于统一酸菜牛肉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炸坏了其中一个部分

问题是两次暴走之前都正常飞了几个电,坏了一部分说不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我今天碰到的。新组装的机,曼巴f405 40a套装,到手直接刷了403固件。包括95c电池,全部是新的,3. ...

你这个算轻的了

网友G:
前段时间和你差不多的问题,没有失控没有误触遥控器,大力f405,32位的分体电调,上电,在绑扎带的时候突然一个电机转起来。4.0.1或者是4.0.0的固件(没记清楚)

网友H:
你看,出事的都是4.0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段时间和你差不多的问题,没有失控没有误触遥控器,大力f405,32位的分体电调,上电,在绑扎带的时候突然 ...

然后怎么样了?刷回旧版本还有这样的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看,出事的都是4.0以上的

所以说发现了问题就需要厂家解决呀。话说回来4.0以后,滤波是真的舒服

网友I:
有种东西叫做bug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种东西叫做bug

用生命在测试

网友:
虾得我吃了一鲸。

网友:
非常的垃圾 PCB只要炸到必坏 而且不能修复 我坏了2个都是这样 返厂根本不给你修 现在自己画飞控了

网友J:
3.5.1保平安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怎么样了?刷回旧版本还有这样的情况吗?

没刷旧版本,现在用的4.0.2的,小心使用,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3.5.1保平安 谢谢

昨晚刷了3.57

网友K:
安全第一啊,尽量把飞机拿到要起飞的地方再通电,

网友L:
没卸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安全第一啊,尽量把飞机拿到要起飞的地方再通电,

第二次暴走已经很小心了,所以没打到手,这情况完全是致命的,再小心也可能中招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卸桨吗。。。

外场飞卸什么桨

网友M:
飞控有没有喷CRC70

楼主:
引用 网友M:
飞控有没有喷CRC70

不算是喷,正常交流,你看我被打手了骂过厂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算是喷,正常交流,你看我被打手了骂过厂家吗?

看来是没喷

网友N:
同样刷4.0.1固件空中就抽风了

网友O:
飞控湿了水通电后电机会直接转的,几台机都是一样,应该不知哪里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同样刷4.0.1固件空中就抽风了

空中抽风最对炸机,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O:
飞控湿了水通电后电机会直接转的,几台机都是一样,应该不知哪里导通了

没打湿过水,全程干爽

网友P:
怀疑4.0固件的问题
因为已经很多人遇到无辜失控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怀疑4.0固件的问题
因为已经很多人遇到无辜失控的问题了

可能是吧,希望厂家重视这个问题,毕竟已经到40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