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 CP S的三/六轴模式切换问题。

楼主(2019-06-23):
最近咸鱼上收了个Nano CPS玩,直接用的之前玩儿Nano CP X的设定档飞的,试验了一下,发现没有负攻角,上网了解了一下,发现是工作于自稳模式。
请教有这个飞机的朋友,三/六轴切换应该怎么搞?
我用的是华科尔的DEVO10遥控器,刷的Deviation固件。如果有朋友有这个设定档,还请分享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A:
给五通道设置一个三段开关,-100 0 100 ,拨动   ,主板红灯为三轴  ,蓝灯为六轴,中间那个0看老金的帖子说是三轴动力减弱模式,你试试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NCPS要根据你的遥控器类型来确认绑定方式,非智能遥控器:空挡-六轴-三轴 ;智能遥控器:六轴-三轴小挡-三轴大挡;这个可以去horizon hobby官网下载使用手册,具体怎么设置都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五通道设置一个三段开关,-100 0 100 ,拨动   ,主板红灯为三轴  ,蓝灯为六轴,中间那个0看老金的帖子 ...

我在网上也找了资料,说是通过5通道来设置,但是我设置完后,只要螺距通道的值一过0,马上就变成蓝灯,小于0又变回来,真是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NCPS要根据你的遥控器类型来确认绑定方式,非智能遥控器:空挡-六轴-三轴 ;智能遥控器:六轴-三轴小挡-三 ...

你这个说法整的我好方,这和还有区别么?
我用的是华科尔的DEVO10,刷的Deviation固件,不知道应该属于哪一个。

网友:
华科尔的遥控器我不熟悉。
根据地平线的说明书,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华科尔的遥控器和地平线的DX6的通道区别。

RTF模式    绑定时左摇杆(RUD)要往左下方打满,直到灯固定指示。
BNF模式    绑定时左摇杆(RUD)要往右下方打满,直到灯固定指示。
RTF模式就是非智能遥控器类型,BNF模式就是智能遥控器类型,DX6属于智能遥控器。

DX6的通道设置:
第一通道:Throttle  油门
第二通道:Aileron   左右控制   -100% ~ 100%
第三通道:Elevator 前后控制   -100% ~ 100%
第四通道:Rudder  方向控制   -100% ~ 100%
第五通道:gear      模式控制    -100%     0      100%三挡
第六通道:pitch      螺距控制   -100% ~ 100%  油门解锁后,这个通道应该和油门通道是一致的。

网友:
NCPS有一个panic模式,即自救模式:在三轴模式危险的时候,按下panic按钮,就会回到类似六轴的自救模式。
根据你现在的表现,我怀疑非智能遥控器模式(RTF模式)的panic按钮通道应该在第六通道上,你可以把第六通道固定为 -100% 或者 +100%试试

网友B:
如果你的第六通道可以设置为pitch 螺距通道的话,应该是属于智能遥控器类型(BNF模式)。那么你就要重新以智能遥控器类型的绑定方式重新绑一遍。

楼主(2019-07-29):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第六通道可以设置为pitch 螺距通道的话,应该是属于智能遥控器类型(BNF模式)。那么你就要重新以 ...

两者我都试了,暂时还没有什么效果,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启发,我手里的资料都是英文的,没有仔细看,等我回去好好研读翻译一下。
谢谢你提供的方向。

网友C:
你先把gear上下死點都加大
試試用藍燈起飛再轉3D
這板子太多問題換nano s2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gear上下死點都加大
試試用藍燈起飛再轉3D
這板子太多問題換nano s2才好用

试过了,最大设到150,没有效果。
这飞机真的太坑了,本来就是想买体验下地平线的六轴程序啥水准,结果就这个尿性。
最近这机子放角落吃灰了,没心情研究了,现在研究MCPX改装件呢,还是把我的MCPX和NCPX捡起来玩儿吧!

网友:
你把D10通道數開到8動
重新分配陀螺頻道試試
可以對頻起飛板子可能沒有問題
ncps自平普普通通
但是3d鎖尾比ncpx好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者我都试了,暂时还没有什么效果,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启发,我手里的资料都是英文的,没有仔细看,等我回 ...

看了你几个帖子所描述的现象,我觉得你的飞机处在RTF模式下。你可以做以下尝试:(我不知道华科尔的遥控器怎么进入绑定对频,我描述一下DX6的情况)
1、遥控器关闭,飞机重新上电,待飞机的蓝灯快闪时,此时飞机进入待绑定状态(Binding绑定即你们说的对频)。
2、检查遥控器的各个通道开关设置,把第五通道的gear拨到最远离自己的地方,油门锁定开关(有些人叫做油门保持开关)要松开(拨到远离自己的地方),油门摇杆放到最低油门处。
3、然后按着DX6的绑定对频键,开机,进入对频,此时要把控制方向的摇杆拨到右下方满量程,一直这样,等待绑定对频成功后,先不要松开摇杆,等待一会,待飞机上显示蓝灯常亮,再等待2秒钟左右,再松开。
4、此时飞机就处在BNF模式,第六通道就是螺距通道(即可控飞机的负攻角)了,panic模式控制开关在第五通道的混控(绑定对频的那个按键上)上,而且以后飞机再次上电都是BNF模式了(除非以不同的方式再次对频)。

如果在第三步的时候,控制方向的摇杆拨到左下方满量程时,同样操作完后。这个时候飞机就处在RTF模式下了,螺距控制就在油门通道上了,但是多出来的第六通道应该就是panic模式开关了。panic模式只有在3D模式(或者叫做3轴模式)下有的,3D模式飞机是红灯常亮,panic模式是蓝灯常亮。地平线卖的RTF飞机套件带的小遥控器就是这种RTF模式。

如果用DX6进入到RTF模式下控制飞机,我猜测应该和你现在的现象是一样的。此时螺距(负攻角)都还是可控的,但是3D模式一推油门摇杆就没有了。

网友D(2019-09-05):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gear上下死點都加大
試試用藍燈起飛再轉3D
這板子太多問題換nano s2才好用

大佬。求助nano s2的问题- - 我是DX6E的控。我对频的时候方向往右打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红灯亮了之后,油门就没法自己控制了 。我陀螺仪调成100  0  -100,100和0都是蓝灯,我试过一点点下降,-50的时候变红灯,红灯一亮油门,主旋翼就立刻跟着转了。熄火开关都没用

之后我把熄火开关调成-130之后,才能熄火。发现红灯直接不能熄火之后,我就把陀螺仪模式并到3D开关一起了。但是感觉还是怪怪的,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

目前是1挡,100,蓝灯,有自稳,没有负螺距,可以飞
2档,0,蓝灯,有自稳,螺距一条线,正负没问题,可以飞
3档,-100,红灯,无自稳,螺距一条线,油门直接就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佬。求助nano s2的问题- - 我是DX6E的控。我对频的时候方向往右打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的設計是這樣的沒錯
自穩時控制油門跟螺距連動
3d時油門到底你控制螺距
熄火開關是用陀螺切到底的
像是防呆一樣的油門只能用陀螺通道控制
所以normal=自穩或救機
Idle=3D
T-cut=負陀螺通道值
你要麻煩點把陀螺通道設定在每個開關上
這樣飛起來其實沒差別
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設計是這樣的沒錯
自穩時控制油門跟螺距連動
3d時油門到底你控制螺距

嗯,已经习惯了- - nanos2的陀螺控制直接用在了其他飞机的3D开关位置- -就当3D开关用了。